艾默生的变频器报警为什么

楼主(2010-09-25):
我这有一台变频器是2.2KW的,老是报警E001(加速中过电流),把电机线拆掉之后亦然,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A:
看看参数设置方面

网友B:
可能是参数方面吧,试试看。

测量控制|光电自准直仪|光学测量|科奥达技术研发部 http://www.clkz01.com

科奥达技术研发部,专注于测量控制,光电自准直仪以及光学测量领域,主要产品包括光电自准直仪,光电轴角编码器,双向中心偏测量仪,天宫一号标志器,精密数控双轴回转台,激光水印模具切割机等众多产品!

网友C:
技术交流13830812651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一个会让工控人笑掉大牙的笑话:2.2KW的R、S、T在上端,而接线人员错误的将电源线接在U、V、W上,而去电机的线则接在旁边的三个端子上,想当然认为是EV2000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