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斌版主--救命啊

楼主(2010-09-25):
大家请帮助,版主请救命啊,我在现场遇到麻烦了。具体如下:

我要用变频器控制3相电动机,变频器的输出线是U,V,W。接往电机。

但是变频器的输入比较麻烦。供电的情况是这样的。从总电源柜引出AB两相给了降压变压器,变为36V,然后通过车间的轨道传输至我的设备处。我再把36V升为380V,这样只有2线。线间的电压是380V。然后再接入变频器的输入端。其中R,S,T只接两线,一接线端空闲。

我不知道这样用可以不可以。有需要设定特定的参数吗?

我的变频器是三菱的。

急用,谢谢。

网友A:
  还有这样子的啊!!

   期待高手答案

网友B:
1、三相整流,变为单相整流,是个缺陷;

2、但是直流部电压还可以保证500V ,如果负载小的话;

3、其中R,S,T只接两线,一接线端空闲。如果负载不重的话,可以正常工作;

4、如果负载重,可以增大直流部电容;

网友B:
5、接线时,注意要保证控制电路有电,就是把两根火线接在与控制电路相连的相线上;

网友B:
6、如果控制电路的输入电压是220V ,那就麻烦了!

网友C:
不能用,三菱的不能用.否则会烧毁变频器,三菱的不能用这种方法.原因三菱的模块结构与其他牌子不一样.如果用,变频器一定要隔离使用,或者绝缘使用,不能接地.切记.

网友C:
三菱金属外壳与地隔离.不能接地和接零.若要选用三菱有专门的单相输入型.

网友D:
1、变频器要降额使用,不然整流桥很容易烧毁,2、要屏蔽掉输入缺项这个报警,3、其他按照正常变频器使用即可。 记得汇川MD320NT系列变频器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帖子和救命有什么关系?

网友E:
没这样用过,期待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要屏蔽掉输入缺项这个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模块结构与其他牌子不一样.如果用,变频器一定要隔离使用,或者绝缘使用,不能接地.切记.

1、“从总电源柜引出AB两相给了降压变压器,变为36V,然后通过车间的轨道传输至我的设备处。我再把36V升为380V,这样只有2线。线间的电压是380V。”

2、这个电源已经是隔离了的独立电源,与大地没有关系,只要一点接地,就不存在任何不安全问题;

3、楼主的问题与你说的“接地”有什么关系???

网友B:
4、所有变频器的金属外壳,使用时都必须采用接地或接零保护措施,三菱也不例外;

5、“三菱的模块结构与其他牌子不一样,变频器一定要隔离使用”,现在楼主这个电源不正好是隔离电源吗?正好能应用,而不是不能应用;

6、三菱的模块结构是个什么样子?不同之处是什么?变频器外壳怎么不能接地?能说得明白点?!

网友F:
使用2线进三相变频器,对于大多数变频器会显示缺相,给出错误代码,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你这样用厂家若知道了肯定不给保修的。

网友H:
西门子的V10 和OMRON的3G3JV 3G3MV可以单相运行。没有报警。

网友I:
楼主的变频是多大容量,如果小于1500W,可以用单相变频器,220V,有现成的产品,只需两根线,电源由36V变成220V。

网友D:
汇川MD32O系列是可以去掉缺相报警的,要在订货时说明

网友J:
不可以的,负载很轻可以。

网友K:
期待实际运行的结果

网友L:
直接拉380V的电源线到设备处不就解决问题了?干嘛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L:
复杂的事要用简单的方法解决!

网友M:
不可以这样,要从源头解决问题,换变频器,单相进线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帖子和救命有什么关系?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复杂的事要用简单的方法解决!

网友O:
楼主是吃饱了撑的吧

网友P:
楼上的说的对,换成单相输入的这种变频!

网友P:
小功率,应该问题也不大,看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Q(2011-03-07):
非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这样接电的吗?

网友R:
学习啊 还有这样的  看来见识少了

网友S:
为什么那里不能引出三根呢 我是新手刚上路 请指教.........

网友T: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啊?可以先把380变为220,然后用输入220,输出三相220的变频器

网友U:
楼主大概是问错认了

网友V(2011-07-02):
引用 网友P:

楼上的说的对,换成单相输入的这种变频!

网友W:
这是一种非常不正规和不规范的做法,不建议这么使用,如果你非要这么用也可以,但是随之而带来的代价也得承担,欢迎多探讨:

http://www.ynpax.cn

网友X:
“我再把36V升为380V,这样只有2线。线间的电压是380V”

网友Y(2011-11-03):
这是一种非常不正规和不规范的做法,不建议这么使用,如果你非要这么用也可以,但是随之而带来的代价也得承担,

网友Z:
楼主没说变频器和电机功率,怎么回答嘛?

网友AA:
貌似和救命真的没关系吧!

网友AB:
做游戏吧?

网友AC:
越来越仰视刘老师了。

网友AD:
楼主加变压器是起什么作用?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网友AE:
看不明白

网友AF: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真正意图。

网友AG:
中间是经过降压又经过了升压。然后把三相的变频接成单相变频。。楼主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性呢?

网友AH:
应该可以的负载不大没问题

网友AI:
接三条线都那么难么

网友AJ:
我不知道你这么变来变去什么意思。如果说,你远距离供电,升压我可以理解,可以降低线路损耗,降压我实在没法理解。再用单相380V,如果电流大,有几方面问题:1,变频器不能有输入缺相保护。2,负载波动大时,母线电压也会波动大,正如版主所说,需要增加主电容平衡。3,单相电流过大,会影响三相电源的平衡度,使得整个电网的效率下降,无功损耗增加。真的很不划算。

网友AK:
不可以,暂撇开两相380会报警的事,单单你的两级变压,即使变频器通过屏蔽报警啥的,你这变压器容量估计也吃不消的!   从总电源单独放线吧!

网友AL:
明明一个简单的东西,干嘛搞得那么复杂。

楼主(2012-03-12):
很久没过来了,回复一下,谢谢各位。

现场的供电就是那样子,所以我只能采用这样的接线方式。

现在反馈一下结果。设备就是只用两个输入端,悬空了一个。可以使用,但是三菱厂家不建议。

另外,1年内坏过一次变频器,换新的后正常使用了。坏过的变频器显示的错误代码是“C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