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24V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0-09-25):
我有一个380V220V变24V11V的变压器,我想自制一个24V直流稳压电源,功率最好大一些,能够带动1个光电开关   1个继电器 1个小风扇,都是24V 的。都需要那些电子元件及元件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电解电容:1000uf以上;

IC:7824;

电阻电容等,你还是先去看看电路。。。。。。。

网友B:
恐怕用这个变压器使用7824不行,怎么也得有点压降才好。如果24v比较稳定,干脆二极管整流得了。

网友C:
现在开关电源很便宜,买一个就是了,拆开一看就知道了。

台湾艾可(ACRO)开关电源中国大陆总代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代俊锋 13510865670  0755-26452637  26457341(FAX) www.szdos.com

网友D:
整流 滤波  稳压   根据电流 电压来选元件型号。

网友E:
给你出个电路图,它是由整流桥、稳压块7824、3个电解电容、一个功率三极管组成,见下图:

考虑你要求输出电流大,选用功率三极管BD237(可输出2A),如2A还不够,可选用输出电流更大的NPN型三极管代替BD237即可,整流桥的耐压选用60-100V,电流要选用大于你要求的工作电流。图中三个电容的耐压选50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开关电源很便宜,买一个就是了,拆开一看就知道了。

50元一个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2010-11-10):
谢谢5楼的,整流桥能给我一个具体点型号吗

网友G:
用变压器制作直流电源,不见得比买一个小型开关稳压电源省钱,何况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H:
就你那负载不用加电流扩展,7824已足够。整流桥用4个1N4007。

网友I:
有买那些电子元器件的钱也买出开关电源来了吧!

网友J:
志在自己动手

网友K:
整流滤波后直接经7824输出就可以,7824是1.5a,带一小风扇一个小继电器足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整流滤波后直接经7824输出就可以,7824是1.5a,带一小风扇一个小继电器足够

网友M(2010-12-30):
SM7-300系列PLC专用24V电源输出恒定,抗干扰能力强,与西门子同类产品功能完全相同,即插即用,广大客户可以轻松使用。
欢迎广大客户抢购!!

袁亚玲.13510338402     业务Q1035129228

公司网站:www.siemauto.com

网友N:
就是市场上的充电器,只不过是24v的,原理与电动车充电器一样。

网友O:
现在国产的开关电源那么便宜,干嘛不直接买一个,除非你是在做毕业设计。

网友P(2011-08-05):
对:老菜鸟 关于

电解电容:1000uf以上;

IC:7824;

电阻电容等,你还是先去看看电路。。。。。。。

内容的回复:

网友Q:
自制的五楼的方案就相当不错。

网友E:
楼主:整流桥可以到电子市场去买,要求输出电流>2a,工作电压50V以上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