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为什么6SE70的整流回馈侧的块熔老是烧坏

楼主(2010-09-26):
差不多每隔一个星期,就有可能烧坏;

我们有好几条整流回馈线,不是这里烧,就是哪里烧,绝大部分集中在回馈侧的快熔烧坏,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是在是想不出来了

上次,来了,几个专家,说我们电网的谐波太大;

我想问的是这个原因吗,如果是这个原因,该怎么处理,比较剩力;

网友A:
6SE70用于控制什么样的设备?整流回馈侧的进线电源电压是否稳定?若回馈过程中电源瞬间缺相或电源电压瞬间波动较大就会造成逆变颠覆,导致回馈侧的保险烧坏,时间长了回馈可控硅也会损毁。

网友B:
说说具体的情况。。。。。

网友C:
安装电抗器吗?若没,加装进线电抗器。

网友D(2010-11-11):
是电源电压瞬间下降造成的,特别是长时间的稳定回馈,当母线电压突然下降时,机器会自行调整电流维持功率,当快熔承担不了这个电流时就烧毁了

网友E(2011-02-23):
我们原来也是这种状况,通过修改一些参数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回馈侧的快熔大部分是什么状态烧的,请讲详细。

网友F(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

网友G:
增加进线电抗器,和滤波电源应该就可以解决。鉴于你处的电网情况,在以后定设备是提出这方面的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