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可以同时和6台PLC通讯并控制吗

楼主(2010-09-26):
最近准备用力控的组态软件做两个项目,不知道力控能否和6台达PLC(DVP-32ES)通讯,并且实现控制,用485通讯,在plc中还要编写程序吗?是不是和触摸屏通讯那样,程序要对应起来 ?在PLC中还要编写485通讯才行吗?

网友A:
采用modbus协议,分配好地址,就可以通讯,我曾经用过组态王和下位机的6台采集模块采用modbusrtu模式通讯,一切正常

网友B:
是和触摸屏通讯那样,程序要对应起来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是上百台 实际工作我没有遇到过  但我一个朋友连过十几个    用的是九思易的易控

网友D:
资源都是有限的,理论上的值往往都跟实际有差距。所以大家在做通讯的时候,尤其是实际项目的时候不要挑战极限(项目只需成功,可不是实验室玩玩而已)。

而且工程也有时间要求,数据刷新有要求的,可不能慢吞吞才刷新一次。

通常组态软件都已经做好通用PLC的驱动,也就是说无需为双方通讯编写程序,只需设置通讯。这方面与触摸屏类似。

网友E:
六台同样的设备问题不大,就是刷新时间间隔注意设置得合理些。

楼主:
各位高手!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假如有一台plc的输入信号(或者输出信号)已经触发,能不能用组态软件读取这个信号后,然后由组态软件再自动的输出给另一个plc,再控制这个plc的输出?

  如果买力控的两套组态软件,力控的技术人员会不会教给怎样使用组态软件(也就是编程)?

楼主:
各位高手!组态软件可不可以同时向6台plc传送一个命令(或者相同的一组数据),当然这些接受地址在每个plc中是相同的数据寄存器,比如1#plc中的D0,-----6号plc中的D0.组态软件同时向这些寄存器传送数字1或者其它数字?

网友C:
可以的  6台本来就是很小的通讯的  你是6台台达的PLC 走485  绝对没有问题 只需要在plc编程时将站号设成不一样的 搞不定找我 QQ17893289

楼主(2013-02-03):
前几天弄了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台达的EH2通讯,触摸屏竟然反应超慢,唉!看来触摸屏和组态软件在电脑上比差的远了,我用力控的组态软件和15台变频器,加一台西门子200的PLC通讯,速度都反应很快,15台变频器还不是相同的型号的,(7台ACS800的,8台博世力士乐(康沃))的,都两年了,一直在运行。

  以后客户有资金还是推荐他们用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