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是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0-09-26):
如下图是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模块怎么用?谢谢!

网友A:
要填一些参数

楼主:
那些参数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S_ITR 将整数整定为浮点数输出    ISH 整定前的上限  ISL 整定前的下限  OSH 整定后的上限  OSL 整定后的下限
如:INPUT输入10  ISH输入20,ISL输入0   OSH输入20.0,OSL输入0.0,那么OUTPUT输出为10.0

SRTR与前面同理,只是将浮点数整定为浮点数输出。

S_RTI是将浮点数整定为整数输出。

这就是完成一个线性整定的功能。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