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为什么需要电池

楼主(2010-09-26):
本人惭愧,故向各位大哥大姐请教一个很糼稚的问题:FX1S、FX1N都没电池,而FX2N功能貌似更强大点却还要电池,这点不解啊,难道是前者的EEPROM存储器没后者的RAM读取速度快?请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FX2N标配没有内置EEPROM。

楼主:
请问老菜鸟,那置个EEPROM在FX2N上省掉RAM和电池不更事吗,究竟有什么好处啊,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FX1S,FX1N都有法拉电容,与电池功能一样,数据只能保持10天(官方的保守估计),也就是说,今天下载的程序,15~20天后将丢失,有空可试试,去年推出了个FX1N-BAT就是应对放长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FX1S,FX1N都有法拉电容,与电池功能一样,数据只能保持10天(官方的保守估计),也就是说,今天下载的程序,15~20天后将丢失,有空可试试,去年推出了个FX1N-BAT就是应对放长假的!

EEOROM存储器不是无需电池能保存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1S,FX1N都有法拉电容,与电池功能一样,数据只能保持10天(官方的保守估计),也就是说,今天下载的程序,15~20天后将丢失,有空可试试,去年推出了个FX1N-BAT就是应对放长假的!

FX1N20天程序会丢失??不。只是内部一段数据寄存器(DM区)数据会丢失

网友A:
FX1S的标配如下所示:

网友A:
FX1N的标配如下所示:

网友A:
FX2N的标配如下所示:

网友A:
可以看出,标准配置下,FX2N最大还可扩展到16K。

FX2N的存储器采用了RAM,其速度更快————采用外部存储时,自动切断内部存储,这说明RAM在这里并不是就一定要起速度更快的作用。

FX1S、FX1N等系列的掉电保持时间靠电容来保存,时间较短,而又无法增加电池————这些系列的PLC没有其它某些品牌(例如西门子)设计那么合理,没有可拼装的电池组件。

因此为了克服这个缺陷,FX2N标配就增加了一块电池。

价格方面:RAM的价格比EEPROM低。下面引用: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46843d400397634b87834e29938448e435061e5a22b8ec623f1a0fd6c7776d16af3e06acaf22376a4376b8db9bd75dddcac57f6dc87a6b671df65662a20ed9bb5155cb37e459&p=c973d71186cc42aa01fcc7710d64&user=baidu#baidusnap2

存储器(FRAM)可以让设计者更快、更频繁地将数据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而且价格比EEPROM低。

网友A:
可以看出,FX2N采用电池加RAM的组合,是基于产品的改良以及成本的考虑。

网友D:
用RAM作为程序存储器的好处是:可以和数据存储器共用一个RAM芯片。因为,即使使用EEPROM作为数据存储器,RAM也是不能省的,因为数据存储器要用。能和数据存储器共用RAM,即节省成本,也简化了电路。

但这个好处比起电池失效致使程序丢失给用户造成损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现在新出的PLC几乎全部采用EEPROM作为程序存储器。PLC即使有电池也是用于保存数据区(D区)和内部时钟,电池失效不会造成程序丢失。

网友E:
也挺贵的

不需要还是用便宜的 比如台达

网友F: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G:
2N 只能说运算速度更快,但功能方便和1S 1N 比有点不足,最大的区别就是简单的定位功能。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H:
FX2N的电池一般用到plc坏是没问题的!  他的功能是 RAM数据的保留!以及为plc的保持性的起很大的作用!

网友I:
  他应该是RAM 内存 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备用电池会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J(2017-03-22):
可以用法拉电容 超级电容器 尺寸小 容量大 免维护 电路设计简单

网友K:
是不是越看越晕啊?

三点说明:

一,2N是1x的升级产品,要比1x的性能好,要运行的更快;

二,运行的更快要求使用RAM,RAM比EEPROM读写快。

三,然而,RAM没有断电保持功能;但是,EEPROM有断电保持功能,所以2N需要增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