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LC突然报外部报警 DP通讯也连不上

楼主(2010-09-26):
昨天停机后 400PLC突然报外部报警 DP通讯也连不上,同时主站450-1模块也报故障。启动不了。电池也无报警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是被雷击了吧,外部报警是个什么概念,还有报故障可以查下故障说明

网友B:
在线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  在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线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  在看看

对呀,在线看一下报警内容,看不懂再传上来。

网友D:
看报警内容,检查通讯硬件及设置,重新连接试试

网友E:
把故障详细现象说明啊!

网友B:
你把报警的内容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153是不是也有灯在闪烁 有没有I/O模块的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