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使用大功率设备对其它用电设备电压有影响吗?

楼主(2010-09-26):
照明用电单相220V,其中有一住户使用电刨,当电刨运行时,其他住户的电灯就变暗;电刨停止,其他住户的电灯就正常。

网友A:
肯定有影响,楼主已经知道答案了

楼主:
为什么呢?书上不是说并联电压相等吗?

网友B:
电源容量是一定的当有其它大功率设备使用时,整个电网电压会下降,对于灯泡来说就是变暗了,电压是相等的

网友C:
对:ILOVEIU 关于

电源容量是一定的当有其它大功率设备使用时,整个电网电压会下降,对于灯泡来说就是变暗了,电压是相等的

内容的回复:强烈支持

网友D:
电源有内阻呀,输出电流大了,就会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E:
电源有内阻呀,输出电流大了,就会影响输出电压,除非变压器的容量选的非常的富裕,那样影响会小点。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家热心解答

网友F:
内阻造成的,还有变压器特性输出电压过载时也是下降的

网友G:
并联是各处电压都相等,但是并联是分流的。如果你的变压器足够大的话影响不大,如果变压器小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H:
变压器容量的影响是次要的,电刨的启动电流再大,也不太可能大于变压器的许可电流。电灯变暗的主要原因是线路,线路的线径太小,从而造成电压降增大。

电气负载的电压、电流与自来水的水压、水流相类似,如果水流小,首先应考虑的是增大管径,尽管增大水泵也有效,但不如增大管径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