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的DVP-ES2 PLC最多可以扩展多少个AD模块?需要外置电源吗?

楼主(2010-09-26):
一台DVP-ES2 PLC需要35路AD输入,模块单个最多的为4路AD输入,包括主机4路,总共需要扩展8个模块,可行否?

另:DVP04AD-E2是否需要外接电源?

以前一直使用西门子的PLC,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最多只能8台!!!!!!!!!!!!!!

网友B:
你可以用DVP-20EX2,自带4路AD输入,再扩展8个04AD-E2,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一共有37路AD输入。

网友C:
这样的代价不如看看市场上是还有支持通讯的多路模拟量输入模块,这样虽然程序上的工程量大些,但硬件的成本可以降很多。

网友D:
台达的也可用通信方式啊,这样可支持32*8个通道了。

网友E:
如果你只是一个简单的显示,那你可以直接用台达的屏和AD模块485通讯!很方便的!

网友F:
用S系列的模拟量输入模块DVP04AD-S共8个,ES2 的PLC与它通讯采集数据。DVP04AD-S要单独加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