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海利普的变频器怎样通讯

楼主(2010-09-26):
请教各位高手:台达PLC与海利普变频器怎样通讯,程序该怎样写!需要注意哪些要点?谢谢了!

网友A:
找到变频器的手册,查通讯协议,如果是支持MODBUS的那就用台达的便捷指令就可以了,如果不是标准协议那就用RS指令自己编吧。反正都是232或485。

楼主(2010-10-27):
我看过HLP变频器的说明书了,上面也有通讯协议。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来控制变频器速度、启动、停止。您能不能给我指导指导!谢谢了。需要的话我可以吧HLP-A变频器的说明书给你。谢谢!

网友B:
通过RS指令可以,请参考台达PLC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