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监控PLC时存储地址的数据为什么是“NAN”?

楼主(2010-09-26):
监控PLC时存储地址的数据为什么是“NAN”?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监控的是浮点数吧。 如果数据不说一个合法的浮点数,就会显示NAN

网友B:
还是你的数据类型有问题,如果数据类型错误那么监控的时候就会显示“NAN”。

楼主:
谢谢二位!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