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电工,干了4天解决的一个故障。。。ABB 2340故障

楼主(2010-09-26):
刻骨铭心的故障,,连着干了4天才弄好

故障现象:支持变频器一动手柄就报SHORT CIRC
变频器型号:ACS800-04-0320-3
故障代码:2340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逆变器IGBT短路。检查电机;检查电机电缆;检查电机电缆不含有功率因子数校正电容器或浪涌吸收器
处理过程: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变频器输出端U.V.W和R+,R-之间的数值与正常的开闭机数值一样,测量电机和电机电缆正常,拆开变频器未发现有明显的凝露等潮湿现象,也没有打火痕迹。怀疑AINT板有问题,换上新的AINT板故障依旧,将变频器大拆,更换了3个新的IGBT,将变频器装好后测量二极管特性正常,上电后观察直流母线电压也正常(570V)左右,但变频器频繁报ID MAGN REQ(需要对电机进行辨识),怀疑RDCU板有问题将支持和开闭的RDCU板互换,ID MAGN REQ转移到开闭机上,支持机虽然不报ID MAGN REQ了,但是一动手柄就报7113(制动斩波器IGBT短路),更换了新的RDCU板并更改了功率,让机修的将电机脱轴,准备做自学习,一做自学习就报2340,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未发现异常,怀疑电流互感器有问题,将外侧2个互感器更换后还是不行,将所有的互感器都换了,在装电容的时候,不小心打了点火,装完后测量U相IGBT已经短路。因为没有新的IGBT,在三个换下来的IGBT中,拿了一个旧的测量不出好坏,只能判断未被击穿的换上,再将制动斩波器的3个IGBT和制动斩波板ABRC都更换了。外部测量未发现问题,一做自学习还是报2340,观察2.33为1,又是U相有问题,只好将剩下的2个旧的IGBT找了一个换上,外部测量无问题后上电,本地脱开电机线试车正常,接上电机线做了起升电机的自学习,本来想做起升和行走的共享运动但没成功,老报CHANG MOTOR,重复了好几遍还是不行,状态字过不去,估计是哪个参数(可能是DI输入设置的)不对,只好做用户宏切换,参数做好后,开环试车正常,闭环时报7301,发现编码器卡没插好,插好后7301故障消失但动车就报7113,复位后还报,将ABRC板换成原来的,动车没再报故障。
故障分析:2340是类似于安川的PUF故障,多是因为变频器内部潮湿造成,虽然有时候潮湿现象并不明显。但没有安川那样明显的故障表现比如IGBT炸裂等。另外由于没有专业的检测工具,只能用数字万用表大概测量IGBT的好坏,又由于ACS800-0320的变频器很大,更换IGBT需要将很多东西拆下,更换一个IGBT需要3个小时左右,给维修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一般出现2340,维修需要由简入难,先测量输出端子的二极管特性,和电机、电缆的特性。再尝试更换AINT板,都不行只能将IGBT换成新的了。如果还不行再检查相关接线,再拆装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尤其是在装回去的时候最好装一点,量一点,因为在这次A6的维修过程中就出现了好几次装好变频器后测量不正常,在拆开发现装配过程中有错误的地方比如直流母线进APOW板的小线很容易被忽略,压线螺丝拧的不好就造成直流母排短路,直流排的螺丝没拧好拧在绝缘板上照成开路,电容组残余电流很多未放完容易打火等各种现象。另外因为这次更换的RDCU板的版本是7421,而原来的是7401,造成共享运动参数设置时有点小问题,加上我们公司常用用户宏切换,只能放弃这次共享运动的设置实验。等有机会再仔细做一次。

网友A:
不错,不错,在这里给你顶一下。

网友B:
SHORT CIRC  2340

这个故障也有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所致,

网友C:
学习学习了,不错,不错,在这里给你顶一下。

网友D:
佩服阿您的恒心,学习了。

网友E(2010-10-28):
这水平还叫菜鸟啊,不错啊

网友F:
应该是大师啦!

网友G:
不错啊,这水平还叫菜鸟啊,坚持下去就是大师啦! 就是成本太高了点。

网友H(2011-03-22):
感觉是拿机器来学维修

网友I:
学习了,楼主真是高手,一般情况下如遇到此种情况我就立马咨询厂家了。前期我们也遇到一次报接地故障,检查电机及电缆绝缘均正常,但是再开机故障依旧。当时天气是晴天,吃过饭后继续检查时天下雨了,再次对电机及电缆进行检查时发现电缆接地了,仔细检查电缆原来是在一个拐弯处由于震动摩擦导致电缆与保护套管似接触非接触。后来分析刚开始没有检查出电缆绝缘是由于设备处于停止状态,加上天气晴朗,后来下雨让故障点暴露出来。原来下雨还是有好处的。哈哈!!!!

网友J:
大师应该是专门修变频器的吧,支持支持!

网友K:
厉害啊 学习了 楼主很强

光说不练假把式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诶,看到这个自己以前发的帖子,感慨万千,昨天又一台ABB -04-0260的变频器换了,修理过程中绕了很多弯,虽然最后修好了,但还是心有余悸,特把维修过程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同事交班时说3月29日晚变频器无输出,检查变频器发现显示面板黑屏,同事拆开变频器测量了整流回路无问题,将APOW,AIBP,AINT板更换,上电故障依旧还是黑屏,在检查发现充电电阻已经开路,更换充电电阻,上电还是无显示,早上我上班后先了解情况听说测量整流有一相好像不好,带了套整流模块,一块AIBP,一块AINP,一个充电电阻过去,拆开变频器因为大意也没测量整流,直接将整流所有模块更换掉,AIBP,AINP,充电电阻更换掉,换完测量整流部分无异常,逆变部分无异常,上电后面板还是无显示,所有的板子的指示灯都不亮,再一测量充电电阻发现又烧坏了,心想这下玩完了,,,不知道咋办了,后请教高手说可能是制动斩波那块有问题,我拆下制动斩波的3个IGBT,测量无异常,心一横,将3个IGBT和ABRC板都更换掉,再换个充电电阻,上电,OH.MY GOD,,终于亮了。。。。。。。。。从故障发生到修好花了10几个小时,因为其中还有大部分时间在等备件。。修好的那刻感觉太阳出来了,都是自己太大意,因为没碰到过类似的故障走了好多弯路,还烧了好几个充电电阻,,大家以后碰到类似情况要小心啊,,可别犯我犯过的错误。。。。。。

网友L:
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

网友D(2011-05-06):
佩服您的恒心,呵呵。

网友M:
高手都是这样诞生的。

网友N:
师傅了得!!!我是新手,我顶下,学习了。

网友O(2011-08-17):
写的不错,我顶,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P(2011-12-16):
引用 网友L:
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

充电电阻烧毁,制动电阻的绝缘度、电机及电机电缆的绝缘度没测么?这样就算你换了新备件,也会因为外围的问题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

网友Q:
经验,经验………………

网友R:
呵呵,这位仁兄是ABB售后站的吧,有备件换。呵呵,只是成本高了,呵呵。

网友S:
不错,思维再严密些,多看看产品手册,了解各种配置和软件设置,会做得更换好。你是一个好的维修人员。但是你的维修方法有些危险。这么频繁更换部件,容易造成故障扩大。另外从你的报告,还不能清晰知道各个故障(如CHANG MOTOR)与你工作的关系。希望能深入理解维修案例,直到完全清楚为止。以上意见供参考。

网友T:
必须对变频器实质进行详细的了解才能避免走弯路

网友U:
引用 网友R:
呵呵,这位仁兄是ABB售后站的吧,有备件换。呵呵,只是成本高了,呵呵。

就是的,要是连备件都搭进去就赔大了。。。

网友V(2012-08-31):
佩服,昨天在现场维修一台ACS800-04-0260,也是报SHORT CIRC 2340换了RDCU-02C、AINT-02C、AINP-01C故障依旧。估计是逆变部分有问题,但是看了一下,好难拆,又是第依次拆真是无重下手 ,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W:
引用 网友X:
CIRC  2340这个故障也有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所致,

请问2楼,这种因温度高而报故障2340的概率有多少?我厂今年夏天至少有六台abb变频器(800和550的都有)报这故障。有的送维修点反复修好几次还报这故障!

网友Y:
高手啊,佩服耐心和毅力

网友Z:
如果这个水平还是菜鸟的话,我这样的电工也就是个鸟蛋,还没孵化出来呢!

网友AA:
楼主很高手,很谦虚,很用心。很佩服啊!!

网友AB(2012-10-30):
希望能够先仔细分析故障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做出处理方案来,这样也许可以事半功倍,少走点弯路。在没有分析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情况下,不停的换备件的方法我觉得不可取。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这水平还叫菜鸟啊,不错啊

网友AD(2013-07-28):
很强大啊,希望有更多实践贴。最好能配上图片!支持楼主

网友AE:
高手!值得一学!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看到这个自己以前发的帖子,感慨万千,昨天又一台AB...

 一般充电电阻烧了,如果逆变器的IGBT没有炸的话,通常是制动斩波短路了,导致充电电阻一直充电,从而烧毁,个人经验,有相关经验的大侠们分享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次的维修经验,描写很详细,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故障除了IGBT坏了,RDCU是否是真的坏了?如果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求答案。呵呵,过了那么多年,不知道楼主是否还记得~~

网友AF:
引用 网友S:
不错,思维再严密些,多看看产品手册,了解各种配置和软件...

 看得准

网友AG:
引用 网友L:
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大师啊!

网友AH:
大师级菜鸟!!!!菜鸟中的大大师!!!

网友AI:
向菜鸟大师学习,精髓呀

网友AJ: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了,不错,不错,在这里给你顶一下。

网友AK(2015-03-05):
2340故障一般都是IGBT问题啊,看一下2.33,看看那个模块有问题,直接换掉。AINT在没有炸机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坏掉。

网友AL:
说实话你这不是在休变频器,这是在破坏它。。。严重的破坏。。。搞明白理论再去动手。。。多想想。。。

网友AM(2015-10-19):
我是菜菜鸟啊,好好学习才等啊

网友AN(2015-11-27):
学习了,楼主比较厉害,顶一下

网友AO(2018-12-04):
直接整台更换啊

网友AP:
厉害啊,你的备件好多啊!

网友AQ(2019-04-28):
楼主应该在单位是个头头吧

网友AR(2020-04-25):
2340不是IGBT模块有问题就是驱动板有问题,或者两个都有问题,先用万用表量IGBT(包括触发也得测量,碰到过1,2,3没坏,触发坏的情况),IGBT没问题那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直接更换。

网友AS(2020-06-02):
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AT:
大家学起来吧

网友AU:
一个没玩过ABB的再这里致敬各位!

网友AV:
谢谢楼主的资料分享!和很nice

网友AW:
电工中的菜鸟,电子中的大神!~~

网友AX(2022-03-21):
大师是怎样练成的

网友AY:
我这边是acs880-4的变频器,跟着厂家修了大概十多个报2340故障的,都是换了ZINT-7B1C通信检测板才好的。

网友AZ:
果然,好的狙击手都是<此处内容被屏蔽>喂出来的。你这手上IGBT大把大把的换啊,真奢侈。但是还是佩服。

网友BA(2022-04-21):
报短路故障,但是冷却后又能重启一般就是线缆有破皮、电机受潮绝缘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