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软故障

楼主(2010-09-26):
近日我厂一美度变频75KW报警故障为输出接地。查看时,数据被初始化。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参数设定不对还是什么原因。开机频率在2。5`````3。5就出现输出接地。过了这段频率电机可以运转一定时间,在一个小时之内吧,就又出现输出接地。而且还有个原因就电流忽然增大时也会出现。

注:在这之间我们厂叫了两个不同的修变频的来都说是软故障,不好修。其中一个带来了控制版换了也不行。

电机和线都查过了。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恢复工厂值,重新输入参数,特别是电机参数,如果还出现,恐怕只用更换变频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