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电源的选择??

楼主(2010-09-26):
求助各位,小弟准备用ups给西门子315-2dp供电,但不知plc的功耗,特向大家求助,是否有合适的型号推荐??

小弟查了山特公司的mt500,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A:
315-2DP只不过是一个CPU而已,还有很多模块需要供电,所以你应该将所有模块清单列出。当然,300有自己的电源模块,可以借鉴一下。

另外在产品目录中对每个模块的功耗都有详细的说明,建议你自己好好查看。

楼主:
感谢ye_w 兄。

问题是就是不知道电源模块的功耗大小。手册中提到电源效率是84%,功率损失23W,其总功率是23/0.16=143w??

若不是那有该如何计算呢??电源选用的是10A的。

网友B:
UPS供电是何考虑?  在线式的UPS还是停电后自备的UPS ?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