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能否用做三相电源?

楼主(2010-09-26):
请问:单相变频器能否用做三相电源?三相负载不一定平衡,如果可以,谐波对负载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A(2011-10-20):
:单相变频器能否用做三相电源?三相负载不一定平衡,如果可以,谐波对负载的影响有多大?

单相变频器不一定能做三相电源,如果变频器一直运行在50HZ,而且拖动较多容量比较小的负载的话,负载依次平衡起动的话,一般是可以的,不过5次,7次谐波容易导致负载过热,浪费电能。如果使用接触器通断较大负载的话,就相当于直接起动,容易导致变频器跳闸,而且三相负载相差较大的话,变频器会报警电机缺相而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