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的交叉线和直连线有什么区别?他们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09-27):
一直只知道交叉线是PC与PLC通讯用的,其他像通过交换机是用直连线的,对这个理解不透,望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通常,我们会看到双绞线的两种常用的连接方法:直通线缆和交叉线缆。下面分别介绍这两种线缆的引脚排序及适用场合。

直通线缆:
水晶头两端都是遵循568A或568B标准,双绞线的每组绕线是一一对应的。颜色相同的为一组绕线。直通线缆适用场合:

交换机(或集线器)UPLINK口-------------交换机(或集线器)普通端口

交换机(或集线器)普通端口-------------计算机(终端)网卡

2. 交叉线缆:

水晶头一端遵循568A,而另一端遵循568B标准。即两个水晶头的连线交叉连接,A水晶头的1,2对应B水晶头的3,6;而A水晶头的3,6对应B水晶头的1,2。颜色相同的为一组绕线。交叉线缆适用场合:

交换机(或集线器)普通端口------------交换机(或集线器)普通端口

计算机网卡(终端)-------------计算机网卡(终端)

说明:如果两个集线器/交换机的物理距离较远,一般采用级联方式。需要注意的是:IEEE802.3u 100 BASE-TX CLASS II 类HUB 之间的级联长度不能超过 5米, 100M以太网中两个交换机的最大距离为 100米。如果已经使用了UPLINK口级联,它旁边的普通端口就不可以再用了。

其中对UPLINK口不是很理解?那是什么口呢?

还有

IEEE802.3u 100 BASE-TX CLASS II 类HUB 之间的级联长度不能超过 5米

那是什么样的HUB呢?

网友A:
现在很多电脑和路由器都有自动检测并翻转的功能了,所以现在一般对于上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了。

在工业上还是需要按照厂家的规定进行的,因为工业上很多设备并不具有自动翻转的功能的。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一般的情况就是:1:电脑和电脑相连用交叉线。2:其它的情况一般都用直连的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