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子程序密码

楼主(2010-09-27):
有那位大虾知道怎么样解200PLC了程序密码呢?

网友A:
有软件的方法

www.ytleader.cn

网友B:
s7-200由向导生成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大多加锁,网上可以搜索到密码。

楼主:
已经解决啦上网搜到一个方法,将一个DLL系统文件替换到软件安装目录下就可以啦。

生成的子程序密码也可以解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