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触摸屏上调出PLC程序

楼主(2010-09-27):
如何从触摸屏上调出PLC程序,请教高手!速回~!

网友A:
这个难度忒高了,传说的HMI-PLC一体机可以吗,不知道!如果是触摸显示屏,有工控机与PLC通讯,且工控机装了PLC编程软件,那就忒容易了!!

网友B:
三菱GOT940的可以。

网友C:
大部分触摸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应该是指通过触摸屏实现路由功能吧?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太好了,何不整台电脑放那得了。什么都办了

网友F:
很多触摸屏是用组态软件编辑的,与plc程序不一样,有些有卡的可以上传组态画面,很多都只能备份一个组态程序,但不能编辑。

网友G:
1、三菱的触摸屏可以监控三菱PLC的变量等,请参阅相关手册。

2、如果只是通过触摸屏,在电脑上监控PLC,这很简单。使用三菱的触摸屏和PLC。当然不是所有的触摸屏都可以,带透明传输功能的触摸屏就可以——例如GOT940、GOT1000系列、GOT1500系列等。打开GX软件,通信选择USB(透明)即可直接通过三菱触摸屏连接到三菱PLC进行软件调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触摸屏没有这个功能。。。。

有的厂家出触摸屏可以查看,修改 和编辑 PL C 程序,可以代替手编器 功能,这是系统自带的功能,也就是说是PLC 厂家开发的!

 楼主想自己做,难道你想修改PLC ,触摸屏的系统程序?

网友I:
三菱的有,支持三菱PLC,其他屏大多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J:
是说硬件方面吗?电脑连触摸屏,触摸屏连PLC?然后这样读程序?

楼主:
在触摸屏上如何跳出梯形图,以便于观察故障,请教!如何操作触摸屏调出梯形图!

网友K:
什么触摸屏都不说明白,叫人如何回答你呢,有的触摸屏有此功能,有的就没有,你用的有没有呢?

网友L:
三菱PLC可以实现此功能 在GOT和PROFACE人机上有实现过!

网友M(2011-01-26):
我在CNC数控机上见过,但人机没见过

网友N:
触摸屏里要安装梯形卡,才能调出PLC图形。有些部分触摸屏有此功能。

网友O:
一般触摸屏只显示字符等,不防增加一台上位机。

网友P:
触摸屏里要安装存储卡的,或则不可以的

网友Q:
三菱的人机配三菱PLC可以 proface的人机有的也可以读三菱的PLC程序 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R:
有些是可以的 支持上传下载的功能

网友S:
“带透明传输功能的触摸屏就可以——例如GOT940、GOT1000系列、GOT1500系列等。打开GX软件,通信选择USB(透明)即可直接通过三菱触摸屏连接到三菱PLC进行软件调试。 ”请教各位:为啥选择后会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T(2011-06-09):
我在触摸屏里改了一个D2234地址内容后PLC报警无法开机

网友U(2012-11-17):
      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下!我现有一台三菱FX1N  型  PLC可编程控制器,但是没有触摸屏设备,能否用个人电脑代替触摸屏进行运行操作吗?如果可以需要用什么相关软件呢?  好像西门子触摸屏PLC的相关软件做到的,三菱PLC 有什么软件解决办法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V(2014-07-29):
亟待解决的问题,老是稀里糊涂的

网友W(2018-03-23):
三菱屏连三菱PL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