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saMax及Durus 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0-09-27):
VersaMax及Durus

1 VersaMax Micro/Nano RJ45 通讯口引脚定义问题
2 IC200SET001可通过调整参数使工作更稳定
3 VersaMax PLC 串行口通讯问题
4 MAC地址的标签
5 VersaMax CMM020 串行通讯模块

1. VersaMax及Durus

1 VersaMax Micro/Nano RJ45 通讯口引脚定义问题

问题描述:用户按照VersaMax Micro & Nano PLC 使用手册(GFK-1654) 制作RJ45通讯口的编程电缆,不能建立编程器与PLC之间的通讯。
解决方案:由于VersaMax Micro & Nano PLC 使用手册(GFK-1654)提供的引脚定义信息有误,请按下图正确的引脚定义制作电缆。

2  IC200SET001可通过调整参数使工作更稳定

当IC200SET001工作于Modbus TCP/RTU协议转换模式时,其默认的串口参数设置并不适用于某些响应速度比较慢的串口设备,可能会在通讯进行一段时间后停止收发数据。为解决这一问题,可按如下推荐数值修改SET001中的参数:

C h a r timeout: 100ms
Message timeout: 200ms
Serial TX delay after RX: 500ms

3  VersaMax PLC 串行口通讯问题

如果使用 VersaMax PLC 的串行口(Port1 or Port2)与第三方设备通讯,最好采用光电隔离器隔离,这样可以避免CPU及串行口损坏,提高通讯距离及驱动能力(最远可达1200m)。第三方的光电隔离器有MOXA、研华的产品,GE Fanuc有适用于Port 2的光电隔离器产品,其订货号为IC690ACC903-RS-485 Port Isolator。

4  MAC地址的标签

IC200UEM001上的写有MAC地址的标签一定要保存好。否则其IP地址一旦丢失将无法再与此设备相连。

 5   VersaMax CMM020 串行通讯模块

GE Fanuc BBS论坛上有人询问VersaMax串行通讯模块IC200CMM020能否使用在VersaMax PLC 中,因为我们知道有关资料明确指出CMM020模块目前只能用于VersaMax Genius I/O 子站。经过我们试验CMM020能够用在VersaMax PLC系统中,并且使用方法与Genius I/O 子站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由于CPU和CMM020模块的Firmware会不断的更新,所以使用这样的配置以前最好做一下试验,除非有GE Fanuc的正式资料说明CMM020能够用在VersaMax PLC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