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HB6128 常见问题的解答(欢迎补充)

楼主(2010-09-27):
Q1,问:能否提供THB6128的应用电路?
答:可以。THB6128的应用电路设计文件是免费提供的,具体请查阅

        http://www.hhbytech.com/cn/soft_down.aspx

Q2,问:THB6128 有多少种细分模式?
答:整步、半步、四细分、八细分、十六细分、三十二细分、六十四细分、一百二十八细分

Q3,问:THB6128是否需要外接功率模块?
答:不需要,THB6128集成逻辑模块和功率模块,配合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高性能、多细分、大电流的双极性步进电机驱动,为你的  产品更加经济、易用的解决方案。

Q4,问:THB6128的输入控制接口复杂吗?
答:THB6128最少只需两个端口(步进脉冲、方向)即可。

Q5,问:不使用的输入端是否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
答:不需要,输入端接口在芯片内部都已经接了下拉电阻。

Q6,问:THB6128提供了哪些保护功能?
答: 过热停机(TSD); 过流短路保护;

Q7,问:THB6128电机驱动电压最大是多少?
答: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36V。

Q8,问:数据手册上提到的±2A驱动能力,是指的整个芯片还是每一相H桥?
答:是指是每一相H桥标称±2 A驱动能力。另外要注意芯片运行时结温不能超过150°C。

Q9,问:THB6128需要什么外围器件?
答: 1,NFA、NFB外接电阻RSA和RSB,用于PWM恒流控制的电流采样电阻,此电阻应选用无感电阻。电流的计算请参照以下公式:
Iomax = VREF/(5*RS)
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尽量减小Rs阻值可降低能耗,改善散热状况。采样电阻推荐用0.2欧到0.3欧之间,

4,OSC1脚是决定斩波频率,外接的电容决定了衰减时间的长短。通常是先确定OSC1的电容,再调整FDT端的电压,由低向高调节,以电机运行平衡、噪音低、震动小 为佳。OSC1推荐用100pF~1000pF之间

5,OSC2脚是决定通电锁定检出时间的,在该时间内没有检测到有脉冲输入时,将DOWN脚的状态由高阻变为低电平,再经DOWN端和VREF端之间的电阻将电流设置VREF的电压拉低,从而实现半流功能。可通过减小这个电阻阻值而将锁定电流更进一步的降低。当OSC2=1500pF,检出时间对应为0.6秒。相应计算公式请参考芯片文档

6,电机驱动电源建议加47μF以上的电解电容退耦,如果考虑斩波频率较高,还可并联一0.1 μF无极性陶瓷电容;
7,FDT端应对地接一0.1 μF无极性陶瓷电容。

8,VREG1对地必须连接一0.1 μF无极性陶瓷电容。

9,VREG2脚也必须接一个0.1uF无极性陶瓷电容到地,(或者把这个0.1uF无极性陶瓷电容接到VM电源端,两种方式均可)

10,VREF端对地需接一个0.1 μF无极性陶瓷电容。

Q10,问:PCB布线上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采样电阻应尽量接近芯片,其接地端应通过单独的路径连接芯片的接地端。地线应尽可能地粗。电机驱动电源上的退耦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

Q11,问:THB6128的控制方式是恒流控制还是恒压控制?
答:恒流控制。芯片内部的脉宽调制恒流斩波电路控制电机绕组电流,

Q12,问:芯片的损耗有多大?
答: 芯片是MOS全桥输出的,导通电阻Ron=0.55 欧,相比A3977的0.81欧导通电阻要低

Q13,问:有没有降低芯片功耗的技巧?
答:在输出端相对驱动电源和地之间外接正向压降比较低的肖特基箝位二极管(或快恢复二极管),可以降低芯片本身的功耗。也可以安装散热器。

Q14,问:有没有关于外接二极管的应用笔记?
答:没有这方面的应用笔记。每一个输出端都要和VM之间连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VM),同时也要和地之间连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地,不要连接到NFA(B)端)。当PFD设置为全部慢衰减的时候,连接到VM的四个二极管可省去,它们对降低系统功耗没有作用。

Q15,问:有没有推荐的肖特基二极管型号?
答:我们通常不推荐某一特定型号,请根据实际应用场合选择耐压和电流合适的产品即可。

Q16,问:THB6128可否工作在待机状态?
答:当然可以。THB6128有待机功能,ST/VCC 端子为低电平时,THB6128 进入待机模式,所有的逻辑被重置,关断输出,芯片只消耗   200μA的电流。

Q17,问:运行的时候可否改变细分数?
答:可以。只要达到时序要求即可。从高细分数改变为低细分数最好是电流值处于到初始值的时候(HOME端输出为低)。相对的,如果从低细分数改变为高细分数(如二细分改为四细分),由于四细分运行两步后将达到和二细分相同的输出电流(具体请参见数据手册),编码器在下一步的时候将不会改变电流值,再下一步的时候将直接输出二细分表中相应的电流。

如果在改变细分数的时候想保持电机匀速,当从高细分改为低细分的时候,步进脉冲也应相应地进行2,4或8倍频。应在电流值正好为低细分的某一个值上时改变(具体请参见数据手册,两种细分模式的电流值在某一行上相同的时候,例如八细分的#5和整步的#1)。

相对应地,如果在改变细分数的时候想保持电机匀速,当从低细分改为高细分的时候,步进脉冲也应相应地进行2,4或8分频。如果从高细分改为低细分的时候,当前输出的电流在低细分表中不存在,那么译码器在下一步将跳到低细分的下一步,但不会实际改变电流值,再输入一步的时候,芯片将实际输出相应的低细分表中的电流。例如,从八细分的第二步改为整步,那么输入下一个步进脉冲的时候,输出电流不变。再输入一个步进脉冲,电流值将直接跳到整步的第三步。效果相当于电机在八细分下走了十一步。

Q18,问:芯片的Vref 脚的电压为什么调不到2.5V?

答:THB6128的Vref 脚的最高输入电压是3V。由于芯片有半流功能,所以在没有脉冲输入时测得的Vref 端的电压值并不是你设定的Vref 电压,实际设定的Vref 电压得输入脉冲信号时才能测出来。当然也可以把Down脚与Vref 脚连接的电阻去掉来测得实际设定的Vref 电压值。Down脚就是用来实现半流功能的引脚。

Q19,问:芯片短路保护是怎么回事?
答:THB6128 为防止对电源或对地短路导致其损坏的情况,内置了短路保护电路,使输出置于

待机模式。检测出输出短路状态时,短路检出电路动作,关断一次输出。此后,延迟一段时

间(typ:256uS)之后再度输出,如果输出仍然短路的话,将输出固定于待机模式。

由输出短路保护电路动作而使输出固定于待机模式的场合,通过给ST/VCC 端一个低电平

解除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