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思想的图解(深入浅出)

楼主(2010-09-27):
  在《求个最简洁的》题目下,我有一个写给<winter938 >网友参考的程序片断(如图1所示)。其程序的构思虽比较简单,但是也有些人在阅读时不动脑筋而对程序的功能理解出了偏差。现在我用图解的方式来讲解,尽量用初学者都能懂的形式把程序的功能讲清楚。

  下面这个图1 就是用于实现(在PLC进入RUN状态已达3秒之后)“在任意不足3秒的时间段内,若X1输入的脉冲前沿达到3个,则输出Y1,从X1的任意一个输入脉冲前沿起,3秒以内达不到有3个输入脉冲前沿出现,则停止Y1。”这一目标功能的程序片断:

                      (图1)

  这个片断虽不够是“最简洁的”,但是,它却是能正确实现上述目标功能的程序片断。在程序构思上比较符合一般人的思维顺序,比较容易使人理解。

楼主:
  任意相邻的仨脉冲a、b、c 所跨时间段都可以用a、b 俩脉冲间的跨距与b、c 俩脉冲间的跨距之和来表达:

楼主:
  设想用一把“两脚规”依次轮番去测量顺序出现的各个输入脉冲的时值,并将其时值寄存于数据寄存器。

  用X1的接点触发“ALTP  M0”使M0产生交替运动,这继电器M0就好比一把“两脚规”,依次轮番测量顺序输入的脉冲之时值。

楼主:
  未经触发前,“M0反”测量PLC最初运行的时间(计满3秒截止计数),并将数据寄存于D1。当第1#脉冲前沿发生时,M0翻个面,用“M0”测量1#脉冲的时值,并传送给寄存器D0。当第2#脉冲前沿发生时,M0再翻个面,又用“M0反”测量2#脉冲时值,并传送给寄存器D1。如此这般依次轮番测量下去。

网友A:
学习,三菱的,这个是高速计数的把

楼主:
  测量了脉冲的时值,就该把相邻的两个时值进行“ADD”运算了。

  这种结构顺序是一种“平铺直叙”式的结构,思维层面较低,待我把这个片断讲解完毕之后,我再说思维层面较高一点的结构供大家参考。

楼主:
  把D0、D1的数据之“和”求出传送给D2后,接着就把它跟目标设定的“标准”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来决定对Y1执行怎样的操作:

  在X1还未输入任何脉冲之前,M0=“0”状态,以这个M0为驱动条件的“OUT T0 K30 ”及“MOV T0 D0 ”都未运算,所以T0及D0的当前值都为零;而“M0反”=“1”状态。这时T1的驱动条件为ON,当PLC进入RUN 3 秒之后,D1的当前值就已经达到“K30”了。

  当X1的第1# 脉冲前沿发生时刻,D2中的数值为“0# 时段”中对应该时刻的“D1+ D0 = K30 ”(即:D2当前值不小于 K30),如果例程中的“条件比较”指令正确的写成“LD>=  D2  K30 ”,则这个“条件比较”接点为“ON”状态。于是执行“RST  Y1 ”指令。这时Y1还未输出,所以1#脉冲还不能表现出什么“作为”;而“条件比较”结果“ON”被“INV”指令翻转为“OFF”,故“SET  Y1 ”指令是不被执行的!这就是第1#脉冲不会使 Y1输出的道理。

  但是,假若把比较指令误写成“LD>  D2  K30 ”,则D2(K30)并不大于“K30”,所以“条件比较”的结果是“OFF”,经“INV”指令的翻转变成“ON”,故执行“SET  Y1 ”指令!这就是写错指令导致0.0秒时刻Y1会误输出的原因。

网友B:
楼主辛苦了,不过我有点小小的建议,希望你能讲讲经典的实例程序,而不是停留在这一个问题上,

楼主:
  当X1的第2# 脉冲前沿发生时刻“0#时段”终了,这前一刻D2的内容当然是“大于K30”了!因为第1#脉冲前沿发生时刻就已经不小于K30了嘛!这第2#脉冲前沿发生时刻让M0又翻了一个面,T0清零,又轮换成D1来测量2#脉冲的时值,这一时刻D1的当前值为零,如果这个时刻运算“ADD指令”,且遇D0的内容小于K30的话,则第2#脉冲就会触发Y1输出!但是,我的这个程序片断中“ADD指令”的驱动条件是“除M0翻转时刻”之外的时间才为“ON”。所以,当第2#脉冲前沿发生的这个周期中“ADD指令”是不被执行的。这就是第2#输入脉冲决不可能触发Y1输出的原理。

  当X1的第3#脉冲前沿发生时刻,“1#时段”终了,只要“1#时段”终了值小于3秒,则“条件比较”的结果为“OFF”,经“INV”反转后变成“ON”,于是执行“SET    Y1 ”。这就是第3#输入脉冲在3秒以内出现才会触发Y1输出的原理。

网友C:
老王的绘图工具真强大。这些都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D:
虽是简单的题目,细细分析起来却也不简单,王公如此详尽的解释,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abysmal >的内容:

  “老王的绘图工具真强大。这些都怎么画出来的? ”

  回复:

  我是用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的一个《画图》程序,很普及的东西。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认真的去做,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得很漂亮!

  曾经有(日本)小鬼子到我们单位调试他们生产的自动生产线,其中有一个“仁丹胡子”刚来时,他那股傲慢劲儿就甭提了!自认为日本是发达国家,在我们面前表现出:很是歧视“支那人”!

  但是,我们中国工人有志气!凭着深厚的技术功底和十分认真的精神,也找出了他们制造的设备上的“毛病”,让他们再神气不起来了!是由我们动脑、动手将他们的“毛病”解决了。他们的工程师也不得不赞叹:“老王的活儿干得真漂亮!”

网友E:
楼主做事真是认真,赞!!!

楼主:
  我上面的讲解已经很清楚了:图1所示的程序片断在第2#脉冲前沿发生时刻是决不会有Y1输出的!可是<robotH >网友却在《求个最简洁的》第153楼说他试过了,发现该片断有问题:当X1脉冲出现在0.0,2.0,4.0,5.1秒,Y1会输出。(注:是在PLC运行3秒后测试的)。

  <robotH >网友给我们打马虎眼,他举出的数据既不详,也不实!不能够说清情况。“当X1脉冲出现在0.0,2.0,4.0,5.1秒”是说“X1输入的1#、2#、3#、4#脉冲前沿分别对应于0.0,2.0,4.0,5.1秒这4个时刻出现”吗?如果是,那么,这“2.0,4.0,5.1秒,Y1会输出”是决不可能的!

  我们先说当“条件比较”指令在正确写成“LD>= D2 K30 ”的前提下,X1 的1#、2#、3#、4#输入脉冲前沿分别对应0.0,2.0,4.0,5.1秒这4个时刻出现时的情况(用下面的时序波形图来说明):

  图片中特意安排了一个“3秒滑尺”(长度为300像素)网友们可以把这个图片复制或另存为新图片,然后选中“3秒滑尺”用鼠标拖拽它从左至右的沿时间轴移动,看看这个滑尺是否能覆盖3个脉冲前沿。

楼主:
  我们再看当“条件比较”指令中的“=”字符被粗心落掉的前提下,X1 的1#、2#、3#、4#输入脉冲前沿分别对应0.0,2.0,4.0,5.1秒这4个时刻出现时的情况(用下面的时序波形图来说明):

  当X1 的1#输入脉冲前沿发生时刻,M0翻了个面,由M0去测量1#脉冲的时值,经D0的当前值增到“K1”(代表100mS)时,D1(K30)+D0(K1)=D2(K31)这才停止Y1的输出。之后,X1 的第2#、3#、4#脉冲前沿的疏密程度都达不够“标准”!所以,“当X1脉冲出现在2.0,4.0,5.1秒”这3个时刻也决不可能有Y1的误输出!

楼主:
  如果<robotH >网友说的“当X1脉冲出现在0.0,2.0,4.0,5.1秒,Y1会输出”是说“X1输入的1串脉冲,其中有4个脉冲的前沿分别对应于0.0,2.0,4.0,5.1秒这4个时刻出现,Y1会输出”。那么,这2.0秒时刻出现的那个脉冲就必定是第3#脉冲!这4.0秒时刻出现的那个脉冲就必定是第5#脉冲!而5.1秒时刻出现的那个脉冲或者是第6#、也或者是6#之后的某一个脉冲。且,在5.1秒时刻所对应Y1的状态早已是“1”了,根本没有Y1的“上升沿”之说!因为在4.0秒时刻Y1输出后到5.1秒时刻才经历了1.1秒的时间,且第4#脉冲前沿也不可能距4.0秒时刻有1.9秒之差!所以,在5.1 秒时刻前Y1的输出决不会停止,也就不可能给出现在5.1秒时刻的那个脉冲提供“启动Y1”的机会!

  第3#脉冲出现在2.0秒时刻,触发Y1的输出,这本来就是符合“在3秒时间之内,X1有3个输入脉冲前沿,则输出Y1”的要求嘛!<robotH >网友怎么会认为是“有问题”呢?!第5#脉冲出现在4.0秒时刻,触发Y1输出,也符合“在3秒时间之内,X1有3个输入脉冲前沿,则输出Y1”。因为从2.0秒时刻到4.0秒时刻,这段时间长度为2秒,其间X1输入了3#、4#、5#这3个脉冲,当然符合目标功能所设定的脉冲密度啦!所以,第5#脉冲出现在4.0秒时刻,触发Y1输出也不能说成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F:
Wanggq网友:我是用以下程序加在你的程序之前进行测试的,(相应把X1替换为M10),确实Y1有输出。你也可以试一下。

可能是这个测试方法不科学吧,请你不要再耿耿于怀了。正如7楼网友所说:“希望你能讲讲经典的实例程序,而不是停留在这一个问题上”

楼主:
  逻辑推理的东西把您说不服,那我也给您来一个实践的!

  下面这个片断的实质就是(图1)所示的例程,其中M4就是替代原图1梯形图中的X1,其中的“条件比较”指令也故意把“=”字符给落掉:

楼主:
  为了测试楼上这个片断的功能,我写了下面这个测试片断把输入脉冲前/ 后沿的发生时刻都记录下来、把输入脉冲的个数也记录下来、还把Y1输出波形的前/ 后沿发生时刻也记录下来、以及Y1的输出次数都记录下来。

  只要有了详实的一系列实验数据,我们就可以根据它们把对应的时序波形图做出来。

楼主:
  <robotH >网友提出了具体的4个脉冲前沿发生时刻0.0,2.0,4.0,5.1秒。所以,我还要再写一个自动在这4个指定时刻产生脉冲的片断,以便测试这指定的时刻所产生的脉冲会不会在除了第1个时刻(0.0秒)之外的另外3个时刻发生Y1的输出。

  下面这个片断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测试片断:

  其中X5是用于启动试验的输入命令。当X5输入测试启动命令,程序便自动在指定的4个时刻(以第1个脉冲前沿发生的时刻为计时起点:0.0秒)把脉宽为200mS的脉冲输入到№17楼的那个片断中去,程序运行之后就会自动记录下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一系列数据。

楼主:
  我们把这3个片断拼合起来,方便网友们阅读:

楼主:
  让PLC自动运行一次,我们所需要的一组实测数据就出来了:

楼主:
  因为在程序片断中的“条件比较”指令是故意写成“LD> D2 K30 ”的,即故意让Y1在0.0秒时刻启动输出,当D0的内容由 K0 增加到 K1 时,“0# 时段”的当前时值(D2 的内容)就等于 K31, 即: D2 > K30 。所以在0.1秒这一时刻Y1的输出就停止了。

  我们把楼上的一组数据转换成如下的时序波形图:

楼主:
  把测试功能片断加上注解,让网友们更易理解程序的功能:

  从测试监视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按照<robotH >网友指定的4个时刻输入脉冲,程序在2.0,4.0,5.1秒时刻根本没有输出!

楼主:
  如果不故意缺写“比较指令”中的“=”字符,把该指令正确写成“LD>= D2 K30  ”,则测试的结果为:Y1连一个输出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Wanggq网友:我是用以下程序加在你的程序之前进行测试的,(相应把X1替换为M10),确实Y1有输出。你也可以试一下。”

      回复:

       从您提供的这个梯形图来看,您的错误是把测试片断放错了位置!应该考虑PLC计时器的特点。100ms计时器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从2#(2.0秒)到4#(5.1秒)这段时间是3.1秒,这就非常考验PLC中100ms计时器的分辨能力!

楼主:
  现在要讲一讲三菱FX系列PLC中100ms的计时器的工作原理:

  当程序扫描至计时器“驱动条件”为“ON”时,还要恰逢100ms时钟信号为“ON”期间(它只有50ms的脉宽)计时器中的“计数器”数据内容才会增1。假如不巧,它恰逢100ms时钟信号的“ON”刚刚翻转为“OFF”(这个期间也是50ms的宽度),那么,它还要等几个甚至十几个扫描周期才会再让计时器的“计数器”数据内容增1!

楼主:
  <robotH >网友把他的“测试片断”放在“输入脉冲密度判别”功能片断之前就是一个错误!他的所谓“X1脉冲出现在0.0,2.0,4.0,5.1秒时刻”只是他的“期望值时刻”,而“输入脉冲密度判别”功能片断所实测到的数据并不是这个“期望值”!

  PLC指令的运算是要占用一点时间的,测试片断放在最前面,则测试片断中的T11、T12、T13的驱动时刻就要早于“输入脉冲密度判别”功能片断中T0、T1的驱动,这个时差就足以让PLC的运算在时间上产生误差!

楼主:
  对应于楼上这个试验程序的测试数据如下:

  在这个数据表上我们可以看到测试的最后一个D0的数据是“K10”(即3#脉冲与4#脉冲的间隔之实测值是1.0秒),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是2#脉冲与3#脉冲的间隔用D1测试的数据是“K19”即1.9秒,(这要再增加一个测试片断才能显示出来)

  2#时段为:D1+D0 = 1.9+1.0 = 2.9   (秒)

       “密度判别”功能片断根据2#时段的实测值2.9秒内有2#、3#、4#这3个脉冲输入,所以做出让Y1第2次输出。这也是符合题目的目标要求的嘛!与“期望值”发生差错,这错不在“密度判别”功能片断,而是<robotH>的测试方法不得当的结果!

楼主:
  即便是把“产生指定时刻的脉冲”之功能片段放在最前的位置,也决不可能产生在2.0,4.0秒这两个时刻Y1有输出的现象!因为1#时段内2#脉冲是决不可能触发Y1输出的,而3#脉冲又距首脉冲前沿有4秒时间,很明显的大于3秒。所以PLC毫不费力的就能分辨出来!

     只有2#时段的设定时间3.1秒,刚好处于100ms分辨率的“大于3秒”临界点,PLC的指令运算所具有的时差(比如:1个微秒)就可能造成T0或T1少计0.1秒,从而造成D2的数值不大于3秒,使Y1输出也是正常的现象!

楼主:
上面的图片宽了一些,右边的信息看不到,我把图片向左移动一部分以便让网友们看全图片的全部信息:

楼主:
         X1输入脉冲前/后沿时刻表及Y1输出波形前/后沿时刻表数据改用1ms时间单位:

      如图片下段所示,为了检测到2#时段中的D1实测值,我再给检测片断增加一个“LD  M0     MOVP    D1   D79V1 ”的片段。

      把2#时段中的D1‘终了值’(K19)与2#时段中的D0‘终了值’(K10)相加(其结果‘K29’寄存于D2)。这个2.9秒与设定值3秒比较,当然不大于3秒啦!所以,Y1这时输出自然是合符‘目标功能’的啦!

楼主:
  <robotH>网友的测试片断采用设置分辨率“临界点”去考验PLC计时器的分辨率,不仅仅能够让图1所示的程序片断发生测试误差,对于所有的采用相同分辨率(100ms)计时器的程序片断都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测试误差!譬如<robotH>网友自己在《求个最简洁的》第32楼的那个片断也一样在“期望值5.1秒时刻”Y1发生误输出。但是,<robotH>网友就没有认为这是“程序有问题”,他在紧接的第33楼说他“在PLC上做了验证,没有问题”:

  在“期望值5.1秒时刻”Y1会输出,确实不是“输入脉冲密度判别”之程序片断的“问题”。但是,<robotH>网友的这个片断却确确实实的存在“当输入脉冲密度下降后,Y1继续有输出”的毛病。从第3# 输入脉冲起计算的3秒时间内第4#输入脉冲以后仍然没有出现第5#输入脉冲的情况下Y1没有停止其输出。

楼主:
  下面是把<robotH>的测试片断放在他自己写的“脉冲输入密度判别”功能片断的前面的检验程序:

楼主:
  下面是两次试验分别所测得的数据:  (单位:10ms)

    D60起始的10个数据寄存器都没有被测试数据刷新过,足以证明:<robotH>的“密度判别”功能片段是不能识别出“脉冲密度下降”情况的!

楼主:
  最公平的测试方法是用另一个PLC来产生指定时刻发生的一系列脉冲,以晶体管输出的方式向“脉冲输入密度判别”功能程序的实际“X1输入端口”输入脉冲来测验。

      测试时还要注意把X1的输入滤波常数设置成最小。

     以后有空闲的时候,我再把以“输入脉冲时序波形图”为依据转化成数据来控制PLC产生设定脉冲串的简洁程序贴出来。(按下面这个时序波形图所示的各个时刻设定出14个脉冲)

网友G:
高,小弟学习了。。。。。

网友H:
收藏了。有空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I: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 。 顶~

网友J:
顶一下 明天再仔细学习学习 楼主辛苦您了

网友K(2010-11-07):
引用 楼主:

  现在要讲一讲PLC中100ms的计时器的工作原理:

  当程序扫描至计时器“驱动条件”为“ON”时,还要恰逢100ms时钟信号为“ON”期间(它只有50ms的脉宽)计时器中的“计数器”数据内容才会增1。假如不巧,它恰逢100ms时钟信号的“ON”刚刚翻转为“OFF”(这个期间也是50ms的宽度),那么,它还要等几个甚至十几个扫描周期才会再让计时器的“计数器”数据内容增1!

你确定可以用这张图去解释100ms定时器的运行机制?

楼主:
  嘿嘿,如果<Winter938>对这个解释存有“异议”,那就请痛快的讲出来!

网友K:
我认为100ms的分辨率并不是说有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而是告诉计时器每隔0.1秒就该加1了,且只在累计够0.1秒时间后的扫描周期中进行.

楼主:
  我的帖子内容中的观点,都是我能确认的观点!如果是我自己不能确认的观点,我就不会贴出来!

楼主:
  除了100ms计时器之外,10ms计时器也是同样的原理!有一个占空比为50%,周期为1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嘀哒”运行。

  10ms、100ms时钟脉冲都是来自于CPU的时钟信号(主频)。是“CPU的主频”经“分频”而得到的不同分辨率的“时钟脉冲”。

  FX系列PLC中的M8011、M8012、M8013、M8014同样都是从CPU主频上经“分频”而得的!

网友K:
50ms有时够跑数个扫描周期了,那岂不是要计数多次?另外如果扫描周期超过50ms的程序中前后两个0.1秒分辨率定时器就可能在计时条件都ON的情况下出现一个计了数另一个却未计到?为了可靠抓住这50ms时钟脉冲的ON时间,那么使用了0.1秒分辨率定时器的程序的扫描周期就应该控制在50ms以下?

楼主:
  <Winter938>说“50ms有时够跑数个扫描周期了,那岂不是要计数多次?”。难道<Winter938>以为“数字电路中的计数器”不是“边沿触发型计数器”?

  在№27楼的《计时器框图》中<计数器>的计数输入端是一个“与门”。当计时器的驱动条件“M0”与“100ms时钟脉冲”都为ON状态时,该“与门”的输出为ON,(从M0驱动计时器线圈的第2个扫描周期开始,在运算计时器线圈指令的时刻)这个“ON前沿”立刻触发<计数器>增1,随后在这个“ON”的持续时段里,ON状态都不可能使 <计数器>不停的“增1”!所以,不管PLC跑了多少个扫描周期,一个50ms的脉冲也只仅能触发<计数器>产生一次“增1”!

  在实践中,我们有时也会用如下所示的片断来虚拟一个“计时器”:

  LD         M0

  AND         M8012

  OUT      C0    K30

  然后在需要的地方再插入“RST     CO”的片断。这就构成了一个可以累积(间断)定时为3秒的计时器。

楼主:
  请大家看清楚:这个“使用了0.1秒分辨率定时器的程序的扫描周期就应该控制在50ms以下? ”是<winter938 >在№49楼的提问。

  应该说是如果程序中前后两个0.1秒分辨率的定时器被扫描的时刻相隔超过50mS,一个处在时钟方波的“ON半周”另一个处在“OFF半周”,那就必定是这一扫描周期里一个计了数,另一个却未计到!

  如果程序中有100mS计时器或使用100mS时基的回路,就应该力争把扫描周期尽可能控制在小于100mS以内,这样才能保证使用100mS时基的回路或定时器的准确动作!这就是我一贯提倡“在保证目标功能正确实现的前提下力争把程序写得很简洁”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winter938 >的内容:

  “我认为100ms的分辨率并不是说有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而是告诉计时器每隔0.1秒就该加1了,且只在累计够0.1秒时间后的扫描周期中进行”

 ----------------------------------------------------------------------------------------------------------------------------------

  回复:

  你这句“而是告诉计时器每隔0.1秒就该加1了,” 是否在表达PLC中的100ms定时器当前值是“线性”的增加?(譬如,从计时器被驱动开始,经0.1秒的时间该计时器的当前值为“1”,则经0.02秒的时间该计时器的当前值为“0.2”?)

  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应该注意提供实在的证据!

网友K:
我手头没有FX的机器,很多是在空想,以上说法可能需要以下这样的实验测试一下:1    在一个扫描周期中N次调用含有0.1秒分辨率的定时指令的子程序,观察一下定时器的当前值是否以N增加.     2   在程序中使用循环把扫描周期拖长到50毫秒以上,再在这段循环程序前后使用定时条件一样的两个定时器指令,最后观察他们动作是否同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winter938 >的内容:

  “我认为100ms的分辨率并不是说有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而是告诉计时器每隔0.1秒就该加1了,”

 ----------------------------------------------------------------------------------------------------------------------------------

  回复:

  你这句“而是告诉计时器每隔0.1秒就该加1了,” 是否在表达PLC中的100ms定时器当前值是“线性”的增加?

  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应该注意提供实在的证据!

遗憾的是详细的证据很少有人耐心看完,呵呵.大多数人都想直接使用结论我也不例外.

楼主:
引用winter938 的内容:

  “遗憾的是详细的证据很少有人耐心看完,呵呵.大多数人都想直接使用结论我也不例外.”

   回复:

   呵呵,没有证据的或未经严密逻辑推理的空想的结论等于乱说!

楼主:
   所有的数码产品都离不开“时钟信号”。为了保证时钟信号的稳定和准确,都要用石英晶体振荡器来对“时基”信号源稳频。

  如下所示的照片是一块FX1s的CPU板。其CPU芯片正下方的一个元件就是一块固有频率为20MHz的“晶振”:

  同一块PLC中的所有计时器的“时基”都来自于CPU的“时基”,经过各级“分频”得到几个不同周期单位的(都是50%占空比的)“时钟脉冲”。分别供给同一分辨率的各个计时器共享。这些“时钟信号”客观的存在于PLC中,只要PLC已经上电,不管它是处于RUN,还是处于STOP,也不管PLC用户程序中用没用到“计时器”,各种“时钟信号”都在按步就班的运动着。当PLC程序扫描到计时器线圈指令时,系统程序就把相应分辨率的“时钟信号”跟“驱动条件”的“与”结果用来触发该“计时器”的<当前值计数器>。

  一块FX1s中有64个计时器;一块FX2n中有256个计时器;一块FX3U中有512个计时器。如果按<Winter938>空想的那样每个计时都各自单独具备一个(并不是50%占空比的)时基源来线性的增长计时器的<当前值>。可以想象:一块PLC的硬件电路里要做好大一堆定时器的电路啊!光考虑保证时基稳定性的“晶振”元件就是一大堆!!

楼主:
  我侄儿他们用过的教科书里有这样一段话:系统管理程序将有限个数的CTC扩展为几十上百个用户时钟和计数器。通过这部分程序,用户看到的就不是实际机器存贮地址和PIO、CTC的地址了,而是按照用户数据结构排列的元件空间和程序存贮空间了。

  (这还是80年代版本的教科书。现在又过去30年了,PLC技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1个主频可以扩展为512个甚至2048个计时器!)

楼主:
  再出示一张教科书上讲解FX2系列PLC中的“T200~T245”10ms计时器之计时原理的照片:

网友K:
我从不认为每个定时器需要一个硬件时基,并且同意你的说法是同一个时基分频而得到多个时基给对应的多个定时器共享,关键是PLC本身的系统程序如何使各定时器来对这些时基进行计数,所以才有了我前面的测试想法,在我现有的CPM1A上做了测试2,仅仅将扫描周期拖长到27ms就能观察到两个0.1秒分辨率的定时器动作不同步.所以至少你所说的50毫秒ON时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证实.下面附测试程序的拷屏图片.

网友K:
程序中DM1设置一个扫描周期中条2至5的循环次数以调节扫描周期长度,1003,1004分别观察TIM1,2和TIM20,21的动作同步性,当DM1设为400的时候扫描周期达到27毫秒,可以明显观察到1001和1002即TIM1和TIM2动作不同步.

网友K:
顺便做了测试1,在一个扫描周期中3次调用含有0.1秒分辨率的定时指令的子程序,观察到定时器的当前值不是以3增加.TIM0和TIM1是同步动作的.

网友K:
另外测试了S7  200的0.1秒分辨率定时器,发现它和CPM1A运行机制不同,附图片参考,感觉没机器测试的确不能想当然.

楼主:
<winter938 >在№46楼这样说:“我认为100ms的分辨率并不是说有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而是告诉计时器每隔0.1秒就该加1了,且只在累计够0.1秒时间后的扫描周期中进行. ”

<winter938 >在№59楼又这样说:“我从不认为每个定时器需要一个硬件时基,并且同意你的说法是同一个时基分频而得到多个时基给对应的多个定时器共享,关键是PLC本身的系统程序如何使各定时器来对这些时基进行计数”

---------------------------------------------------

  <938>的两个回帖内容放在一起,显得有点矛盾。46楼的说法让我误会了!让我以为<938>的这句“并不是说有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是对占空比为50%的“100ms时钟作为给计时器当前值增1的信号”持有异议!

  原来<938>是用“并不是说有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这样的语句来表达:“同意”<Wanggq>的“系统中有一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客观存在着,并将它作为100ms计时器的时基单位”这一观点的啊?!

楼主:
  我又翻阅了一下《FX1s,FX1n,FX2n,FX2nc 编程手册》关于定时器(即:计时器)的章节。这《编程手册》也把这定时器功能说得很清楚:定时器累计可编程序控制器内的1ms,10ms,100ms等的时钟脉冲,当达到所定的设定值时输出触点动作。

楼主:
引用<winter938> 的:

  “关键是PLC本身的系统程序如何使各定时器来对这些时基进行计数,”

  回复:

  在PLC用户程序扫描到计时器线圈指令时,PLC系统程序就把系统内的“时钟脉冲”跟计时器“驱动条件”的“逻辑与”结果的输出前沿去触发计时器的“当前值计数器”。

  “如何使计时器对时基进行计数”,这在第27楼的《100mS计时器框图》中已经表达得很形象、很清楚了:

  只是这张图片由工人出生的老王贴出来,<938>就有点怀疑不能用这张《100mS计时器框图》去解释100ms定时器的运行机制了!

网友K:
我觉得你太过敏了,你看看我贴的S7 200的图片,两次使用同一定时指令其当前值的变化和CPM1A的就不同,所以把时基丢开不说仍可以发现他们的定时运行机制并不同,FX的我没机器测试再不敢怀疑你的说法.

网友K:
另外1毫秒级的定时器运行机制应该是定时中断刷新,0.5毫秒的ON时段恐怕一般手段检测不到.

楼主:
  嘿嘿,没关系的啦!任何人的观点都是可以质疑的呀!我这个人是坚持“真理”的,但决不是坚持“错误”或靠“诡辩”来掩盖“错误”的人。只要是我的观点有错误或者是帖子内容中有误笔,我是会坦然承认的!比如:《图1》所示的梯形图最初贴出来的时候,由于粗心落掉了一个“=”字符,可造成最初3秒之后的第1个脉冲会使Y1误输出。<robotH >一提出“有问题,脉冲出现在0.0秒Y1有输出”,我立马就向网友们道歉了!并说明了Y1在0.0秒产生误输出的原因。但是,在2.0、4.0时刻分别输入第2个、第3个脉冲是绝对不可能使<图1>所示程序产生“误输出”的!所以,一码归一码,我是要坚持证明这一点的!

  在提出异议时,最好要想仔细,要有理有据的提出质疑。没有证据只凭“空想”得出的“结论”实在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楼主:
  请<伪通>(魏东)不要进来捣乱!否则……

楼主:
引用<winter938 >的内容:

 “程序中DM1设置一个扫描周期中条2至5的循环次数以调节扫描周期长度,1003,1004分别观察TIM1,2和TIM20,21的动作同步性,当DM1设为400的时候扫描周期达到27毫秒,可以明显观察到1001和1002即TIM1和TIM2动作不同步。”

  <Wanggq>的回复:

  TIM 1 和 TIM 2 动作明显不同步能说明什么问题?两个定时器线圈的驱动虽然采用同一个“位元件0.00”,但是,它们是在程序中的不同位置驱动的,而且这两个位置发生的扫描运算时刻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它们各自在运算线圈驱动时刻对应同一个“时基”方波的“相位”就明显不同!

  俩计时器开始计时的起点不同,因而当然的造成它们的当前值计数器内容的“改变”不同步!这个“不同步”并不是表明了它们各自的“时基标准”不同步!它们所依据的“时基”本质上就是同一个“时基”!

   (还要申明一下:三菱FX与欧姆龙CPM1A的计时器运行机制是不同的,前者的当前值计数器是“加法动作”,而后者是“减法动作”。)

楼主:
 <winter938 >的这两个帖子到底表达了一个什么观点呢?

  是在同意<Wanggq>的“PLC系统中有一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客观存在着,并将它作为100ms计时器的时基单位”这一观点吗? 如果是,那么就等于是否定<winter938 >在46楼说的:“我认为100ms的分辨率并不是说有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而是告诉计时器每隔0.1秒就该加1了 ”

  在小学的语文功课里,我们就练习过用“并不是………而是………”造句。小学语文老师讲过:“并不是………而是………”这样的句型是用来表达“在否定的基础上加以纠正”之意思的,并带有“反驳”的意味。

楼主:
  我手头也没有欧姆龙PLC实体,不便以欧姆龙PLC做载体给你设计一个实验程序。即便是欧姆龙PLC,它的各个分辨率的计时器“时基”信号也都是“占空比50%”的方波。

  下面是欧姆龙PLC-《CPM1A操作手册》第7章、第2节相关内容的照片(№116页)

  其中就有描述“254.00,254.01,255.00,255,01,255.02”这5个不同分辨率的“时基”信号,它们都是占空比50%的方波。

  “255,00”是0.1秒时钟脉冲,图表中用括号引出:(0,05秒ON / 0.05秒OFF)。这就是《CPM1A操作手册》告诉我们的0.1秒周期时钟脉冲是50毫秒ON时间的依据。<winter938 >如果认为它不是“50毫秒ON时间”,就请<winter938 >网友举出一个实在的“反例”来推翻《CPM1A操作手册》的这个描述吧!

网友L:
楼佩服楼主!plc程序真是易学难精啊

网友M:
看了,好像思维太复杂,问题复杂化,建议上机运行试

其实可以不复杂分析,把大脑的思维看成PLC扫描,从开机到每个时间段运行,输出的变化,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分析的,很困惑

楼主:
  我在《Mitsubishi PLC》版块里贴出《100mS计时器框图》当然是关于三菱的计时器原理,<winter938 >就喜欢拿西门子、拿欧姆龙CPM1A的机器来跟我反驳。

  即便是欧姆龙的CPM1A,其《操作手册》也指出:必须实施使扫描周期缩短、中断程序、响应性能加快等措施来克服PLC在计时功能上的误动作:

图表中的“循环时间”指扫描周期。

楼主:
  <winter938 >的这个测试1 和他在№49楼的“50ms有时够跑数个扫描周期了,那岂不是要计数多次?”这个疑问相互呼应。说明了<winter938 >对定时器的“当前值计数器”动作原理的误解是:在驱动条件为ON期间定时器线圈每被扫描运算一次,“当前值计数器”就像是<INC>指令那样“增1”一次。所以他才认为子程序在一个扫描周期里调用了3次,就该有3次“增1”,而实践的结果不是以3增加,他就误以为找出了三菱FX《100mS计时器原理框图》的破绽!

  其实,三菱FX上的定时器“当前值计数器”的动作原理和普通计数器指令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在驱动条件ON的“前沿”才计数一次。即便这个ON持续500毫秒、又假设程序扫描周期只有1毫秒,在500毫秒时间里,它也仅只计一个“1”而已!决不是<winter938 >误解的那样要计500个“1”!

(重申一下:三菱FX与欧姆龙CPM1A的计时器运行机制是不同的,前者的当前值计数器是“加法动作”,而后者是“减法动作”。所以,不能对欧姆龙CPM1A的程序中的 TIM 01 说它的当前值没有按什么数字“增加”。

楼主:
  我们用最简单的实验来说明这个问题:

  图片中C0的当前值“300”是经历了300秒的时间才逐一累积而来的。

网友K:
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可能有些没说清楚,0.1秒分辨率的定时器时基如果是50毫秒ON50毫秒OFF的话,20多毫秒的扫描周期下PLC对其计数在程序首尾的定时器如果定时条件一样的话也就不过相差1,因为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总能采集到时基的50毫秒ON状态的某一点,但我观察到的差别很明显,输出灯先后亮起是明显的。不是我喜欢故意拿S7 200和CPM1A来跟你反驳,就像你熟悉FX喜欢用它举例和实验一样,我只是手头有这么两种机器实验而已。我主要想表达的是定时器运行机制是多样的。其实你贴的OMRON扫描周期的注意事项图片按照50%占空比的话应该将循环时间打五折才对。

楼主:
  我贴在№77楼的实验片断太简单了,主要是考虑到照顾一下№74楼的 <ye191255859 > 这类人的思维!他们但凡看到文字稍微多了几个,或者看到梯形图稍微多了几行就会觉得太复杂,觉得是把问题复杂化了!因而他们便觉得很困惑!所以,为了不致让他们困惑,我仅仅只用了一行梯形图程序来表达。

  但是,光有这一行梯形图程序,另有一些人不喜欢动手去实践,也可能会觉得不好理解:你那C0上的当前值“300”代表着什么呢? 所以,我又用了一点点文字来加以说明。如果<ye191255859 >网友觉得这些用于说明的文字也把问题复杂化了,那就建议您撇开“说明文字”单看那一行梯形图。

楼主:
  实际上,要把问题讲得明明白白,还是要稍微的细致一点才能把问题的细节表现出来!我现在把№77楼那个太过简单的实验片断稍微的补充一下:

  我们可以从这个监视图片上看到:在X0和M8013同为ON的一个期间(≤500毫秒)内,程序经历了1290个扫描周期(如这个每周期都要加“1”的D0之当前值所示),而计数器C0才计了一个“1”。这个实践得出来的一对数据充分说明:不管程序在时钟脉冲的“ON半周”里跑了多少个扫描周期,类似于普通计数器的“计时器之当前值计数器”对一个时钟脉冲仅只计一个“1”!

网友N:
本人遇到一奇怪问题,用的是深圳公元科技有限公司的32点板型PLC,该PLC用的是三菱的编辑软件。

程序中用了M8014分钟时钟继电器,按理说,该继电器应该是30秒ON,30秒OFF。可运行中发现,M8014震荡的特别快,经现场监控(与标准时钟比较),发现M8014在一分钟内有两次上升沿,由此导致在0.5小时内,M8014就产生了60脉冲。

无奈,只好将错就错,把程序中60秒改成120秒,运行时间才算正常。

后咨询了深圳厂家,厂家也说不可能,说是应该与日本三菱的一样,即30秒ON,30秒OFF。但实际情况就这样。

以下是修改后的计时程序:

楼主:
  我把<winter938 >在№62楼的测试S7 200的0.1秒分辨率定时器的图片整理成左右对比的形式:

  右边的监视情况是:T37与T38同是一个I0.0驱动的,在同一时刻监测到T37的当前值是42,而T38的当前值是21。其差距怎会这么大呢?!是T37不准确?还是T38不准确?!!经销西门子产品的商人总是吹虚西门子PLC如何的好!总是踏削三菱PLC是垃圾!他们把西门子PLC的价格喊的老高。在我看来,他们使劲吹虚西门子PLC、踏削三菱PLC的动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我以为两种PLC都差不多,能用就行,哪种便宜就用哪种,何必花太多的冤枉钱!!

楼主:
  对楼上T38跟T37当前值有如此大的差距感到困惑!!!!!!!!!!!

  原来<winter938 >你是用一个“双线圈”错误所造成的“混乱”来佐证你在№46楼说的100mS分辨率计时器“并不是说有个占空比为50%的周期为100ms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啊!

楼主:
  对№51帖内容的补充:

  俩相同分辨率的计时器的线圈在一个程序中一前一后的位置上驱动,必然对同一个时钟脉冲有相位上的差异,如果一个在时钟脉冲“ON半周”,另一个在“OFF半周”,则必定是该周期里,一个对脉冲计了数而另一个却没有计到同一个脉冲。下面用实验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X5是启动俩计时器的按钮,X0是停止计时器的按钮。摁下X0,俩计时器停止计时,俩计时器最后的当前值分别保留在D0、D1中便于我们观察。再次实验前请摁动X10把前次实验的数据清零。

网友O:
学新手习中。。。。。。。。。。。。。

网友P:
这里都是高手,我以后经常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Q:
什么是真才实学?请来这里领教领教!

网友K:
对:wanggq 关于

  我把<winter938 >在№62楼的测试S7 200的0.1秒分辨率定时器的图片整理成左右对比的形式:

  右边的监视情况是:T37与T38同是一个I0.0驱动的,在同一时刻监测到T37的当前值是42,而T38的当前值是21。其差距怎会这么大呢?!是T37不准确?还是T38不准确?!!经销西门子产品的商人总是吹虚西门子PLC如何的好!总是踏削三菱PLC是垃圾!他们把西门子PLC的价格喊的老高。所以,我以为两种PLC都差不多,能用就行,哪种便宜就用哪种,何必花太多的冤枉钱!!
内容的回复:

所以我说PLC的定时器运行机制不尽相同,T37执行了两次它计数是T38的两倍,T38计的时是准确的.CPM1A定时指令执行两次却不会以两倍计数.就我了解的小型产品FX1,2和S7 200各有所长,在中断和通讯方面S7 200的更开放些.

网友R:
大哥帮写个三凌(F×1s)pLC带步进电机的程序,只要求有信号就转,没信号就停驱动是syntron sh-20403的电机是2.4a 1.8度的···谢娜 999csw@163.com

楼主:
  我对这个西门子S7-200上的实验有几点看法:

  1、用这个实验的现象还构不成否定三菱FX系列的《100mS计时器框图》所表达的对应计时器原理的理由。

  2、在一个非SFC程序或非跳转的程序里重复的对同一个计时器进行驱动是没有实用意义的,犯了“双线圈”错误。即便是用来说明不同PLC有不同的内核编译程序,不同的PLC在计时器运行机制上有差异。也不能因此说西门子计时器的当前值就不是对“时基信号”进行计数来实现的计时。

  3、如果把这个 S7-200 监视图片上的内容移植到三菱 FX1S 上,我们就能看到在三菱 FX1S 上,T37  同样还是在一个程序里有两处驱动,但是,它的当前值仍然和程序中只有一处驱动的T38 一样正确的对 100mS 时基信号计数(见下图所示):

  在这一点上,FX1S 是不是要比S7-200 优良一些呢?!我看FX1S在这一点上确实是要优良一点!

网友S:
王工,俺是彻底对你佩服的不行了!

楼主:
  <winter938 >网友在№67楼引用《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第46页<定时器动作的细节与定时器的精度>的内容来表达什么观点呢?

  <winter938 >网友在№67楼的帖子内容如下图所示:

   <winter938 >网友用红色下划线凸出这句“中断执行的1mS定时器在执行线圈指令后,以中断方式对1mS时钟脉冲计数。”是要说明一个什么观点呢?

  我们并没有说过1mS定时器的计时原理不是以中断方式对1mS时钟脉冲计数!它以中断方式对1mS时钟脉冲计数并不代表1mS时钟的“占空比”不是50%嘛,它仍然还是跟100mS时钟一样为“占空比等于50%”!只是1mS定时器在线圈驱动之后开始的计时动作不受程序扫描周期的影响而已。请网友们注意:<winter938 >用红线勾划出来的这句解释中所提到的“中断执行”及“中断方式”都不是指“中断程序”的意义!《编程手册》所指的原本的意义是:1mS定时器的当前值计数动作是独立于用户程序之外的,由专用的硬件电路来完成的。

  这个《编程手册》第46页的内容并不与《100mS计时器框图》发生矛盾。这个1mS定时器的计时原理完全不能够用来否定《100mS计时器框图》!

楼主:
  科学技术上的林林总总的“说明”形式是分层面的。有时需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概括的说明,有时又需要从微观的层面上深入的说明。而这“宏观”与“微观”的概念又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宏观”与“微观”的划分。

  《编程手册》第44页中关于定时器<功能>的“说明”相对于第46页中关于<定时器动作的细节与定时器的精度>的“说明”来讲,前者是“宏观”的,而后者是“微观”的。

  前者是这样描述定时器的:

  “定时器累计可编程控制器内的1mS,10mS,100mS等的时钟脉冲,当达到所定的设定值时输出触点动作。”

  而后者是这样描述定时器的:

  “除了中断执行型的定时器外,在线圈驱动后,定时器开始计时,在计时完了后的最初的线圈指令执行时,输出触点动作。”

  这两者的“说明”文字虽然不同,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前后两个“说明”看成是矛盾的,以一个“说明”去否定另一个“说明”!它们的“不同”只是“描述”所依从的“层面”不同而已。

  更何况,《编程手册》第46页关于“中断形式执行”的1mS定时器计数动作并不是对10mS、100mS的定时器讲的,怎么能用“中断形式执行”来否定《100mS计时器框图》所表达的普通定时器的计时原理?!

楼主:
  我在№27楼贴出《100mS计时器框图》来说明三菱FX系列PLC的100mS计时器的工作原理,相对于《编程手册》第44、第46页上对100mS定时器工作原理的说明又细致了一些。而且是与《编程手册》有别的,从不同的“角度”的“描述”。

  当然,《框图》仍是一个粗略的描述方法。有些更加细微的细节仍然没有给细致的描述出来。譬如:当最初扫描运算计时器线圈指令时的一个周期里,即使驱动条件M0跟100mS时钟脉冲的“ON半周”的“逻辑与”结果为“1”,计时器的“当前值计数器”也不会立即计数,要等第2个周期里运算定时器线圈时若这个“逻辑与”结果仍为“1”时才开始计第1个“1”。不过,当程序很简短时,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值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忽略它的这个微不足道的差别呢!

楼主:
  我们把《编程手册》第44页的关于“一般用”的定时器的描述提出来:

  这个“说明”的定时器时序图,因为它是粗略的表达,所以给很多人造成误解:以为在设定值范围内定时器当前值的改变是完全“线性”的(意思是指:当计时开始后,时间在横坐标上经过1个时钟单位,则当前值在纵坐标上就上升1个数字单位;那么,按照“线性函数”的性质,时间经过0.1个时钟单位,则当前值在纵坐标上就上升0.1个数字单位)。误认为当前值的斜线是一条没有“阶梯坎坎”的直线段。

  其实,从“微观”的层面上观察PLC定时器的当前值曲线是一条“阶梯状折线”。从“宏观”的层面上看时它给我们的印象才是一条“直线段”。

楼主:
  “宏观”能够了解全局,“微观”能够洞察秋毫。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并不是互为矛盾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以其中一种“说明”去否定另一种“说明”!

  上图中定时器T200的设定值为“K123”,如果要在如上图那样大小的幅面内把123级“阶梯折线”表现出来恐怕是您的眼力所不能直接分辨出来的。就如您乘高空飞行器向下鸟瞰黄山的那个大坡,您所观察到的那个大坡就不是有“阶梯坎坎”的斜坡。

  由于您没有细致入微的研究过定时器的当前值对时间的“函数曲线”,您就不要妄下结论说“并不是有个占空比为50%的时钟脉冲在那儿‘滴哒’运行”!

楼主:
  在比较小的幅面内用一段斜线来表达计时器当前值对时间的“函数关系”,是完全合符情理的。即便是用“阶梯折线”来表达这个“函数关系”,由于“阶梯”的级数太多,表现在一个较小的幅面内,给您的印象也是一条“斜着画的直线段”。

  譬如在电脑屏幕上表现一条倾斜45°的“斜线”。您用眼睛在适当的距离之外观察时它是一条45°的“斜线”。但是,您把它放大之后观察,这条“斜线”的外轮廓就明显出“阶梯”边沿来了:

楼主:
  下面把№86楼的实验程序所对应的两个计时器(T0及T1)当前值对时间的函数图像做出来供网友们参考:

  T1比T0滞后51ms,前者在M8012的“ON半周”前沿时刻开始驱动,第2个扫描周期时其当前值就上升为1(从驱动到当前值计1 还不足1个毫秒!),而后者比前者仅滞后51mS驱动,其当前值却要比前者晚100mS 才开始上升为1 !

楼主(2010-12-07):
  两个相同分辨率的计时器在程序中一前一后的两个时刻驱动,不仅仅是要相隔50mS稍多1点的时差,才会有可能发生两计时器一个处在时钟信号的“ON半周”,另一个处在“OFF半周”的情形。即便是只相隔“千分之一毫秒”,也有可能发生一个处在“ON半周”而另一个处在“OFF半周”从而俩计时器对第1个时钟脉冲来说一个计了数而另一个却没有计到这个脉冲,造成两个计时器当前值相差1个时基单位!只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太小,我们业余的条件下无法用简陋的实验器材来可靠的检测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把检测条件稍微的放宽一点来检测出“小于50毫秒的时差,两计时器当前值相差1个时钟单位”的事实依据:

  把上面的实验程序稍微的改动一下,就能在FX1s系列的PLC上检测出驱动时差4mS 的两计时器的当前值相差1个时钟单位。修改后的测试程序如下:

  T1滞后于T0的驱动时差仅为4毫秒,其当前值的第1次加“1”却比T1要晚50mS稍多一点 !

网友T:
看的眼睛疼。。。。。。。。。。。汗

楼主:
  “看的眼睛疼”就请您休息一会儿!或者建议您不看!

网友U(2011-01-16):
俺是打酱油的,学习了,哈哈

网友V:
看着挺复杂的,顶一个

网友W(2011-02-15):
都很强,个人意见做技术需要较真.

网友X:
看着有点晕啊,有时间好好看看,学习学习啊!

网友Y(2011-03-21):
mark一下,以后来看

网友Z:
又见王老师    讲解总是那么详细!赞

网友AA:
高人指点,收益匪浅,想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到楼主这样的功力呢··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