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 PLC低成本温度采集方案

楼主(2010-09-27):
    海为PLC的每款主机都具有RS485接口,支持MODBUS-RTU协议,本文介绍一种在海为PLC中实现低成本温度数据采集的方法,可以实现大量温度数据采集,每路模拟量输入的价格仅120元左右。
    系统连接如下图所示,PLC选用海为带有串行接口的(RS485),通过通讯接口与FCS900数据采集模块连接,实现大量温度数据采集,数量没有限制,通讯距离可以到1200米,从而实现低成本温度数据采集。
    FCS900是具有RS485接口的数据采集模块,支持MODBUS-RTU和自由口通讯协议,模块的型号和数量根据使用情况决定,通讯距离1200米。

    FCS911可以实现16路模拟量数据采集,信号类型任意设置,可以混合信号输入,可以采集电压、电流、热电阻温度、热电偶温度。
    FCS912可以实现16路热电阻温度采集,有6种类型的热电阻型号可以选择。
    FCS913可以实现15路热电偶温度采集,有6种类型的热电偶型号可以选择,冷端温度自动补偿。
    所有模块的采集精度为0.1%,采集周期为1秒。
    当选用FCS921模块时,该方案也可以实现8路4~20mA电流输出功能,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实现DI、DO功能,有关使用方法及软件编程参见www.485bus.com
该方案在西门子、莫迪康等PLC中,都被广泛应用。

网友A:
嗯,支持国产的PLC

楼主(2010-10-29):
PT100热电阻可以直接输入,采集结果是温度值。

楼主(2011-03-16):
现有EM239与S7-200的通讯例程,需要的朋友请联系

网友B(2011-05-12):
能同时采集热电阻温度和热电偶温度吗?是各通道单独设置还是整个模块设置?SIEMENS是整个设置

楼主(2011-06-17):
FCS-4E为20路模拟量采集模块,带有双RS485总线接口,同时支持双网络通讯,通讯协议为MODBUS-RTU。

北京玖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485BU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