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11升级到intouch9.5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9-27):
intouch7.11升级到intouch9.5所遇到的问题?

intouch项目升级到intouch9.5版本之后,有些项目名的数值不能显示,当打开画面对读写

和只读进行选择,进行保存后,就可以显示出来。关掉运行画面后,又不能正确显示。

不知有何办法可以改进?

网友A:
不是是盗BAN软件吧?前面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厂家用的就是非正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是是盗BAN软件吧?前面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厂家用的就是非正版。

不是被盗号,后台操作造成穿越。

楼主:
饶歌,能否说的更明白点,谢谢!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有个工程液位老是出问题,回去打开开发界面点一下就好,过不多久又出问题。

确实用的是非正版。

楼主可以尝试把这几个标记名弃用,重新定义标记名,应该就会没事了。

楼主:
重新定义标记名和地址,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