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制冷饮水机制冷片的更换

楼主(2010-09-27):
前几天刚好换了一个制冷片,闲来无事,顺便聊聊制冷片更换的问题。

关于制冷片的基础知识及其相关原理、安装等注意事项,请参阅以下帖子:

半导体制冷片概述: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2718572000001-1.shtml

楼主:
一、饮水机不制冷故障的故障检查

1、如果后面的风扇在转,而且正常工作,说明电源部分没有问题————DC12V风扇与制冷片使用的都是同一个DC12V电源。

2、如果制冷正常,而不停止。说明NTC测温电阻及其相关回路出现故障。

3、如果风扇转,不制冷,说明制冷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饮水机不制冷故障的故障检查

1、如果后面的风扇在转,而且正常工作,说明电源部分没有问题————DC12V风扇与制冷片使用的都是同一个DC12V电源。

2、如果制冷正常,而不停止。说明NTC测温电阻及其相关回路出现故障。

3、如果风扇转,不制冷,说明制冷片坏了。

1、风扇不转,先检查电源,后检查风扇;

2、风扇转,不制冷,制冷片坏;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概述???

楼主:
二、制冷片的更换

1、关断电源。

2、拆卸螺丝。可能有些螺丝是专用螺丝,梅花螺丝刀拧不动,可以用钳子卸下(装回去的时候最好换上通用的自攻螺丝)。

3、卸下后盖板。

4、卸下风扇及电路板。风扇和电路板一般是一体的,直接卸下即可。

5、卸下铝合金散热器。

6、取下散热片。

7、检查该散热片的好坏。给散热片通电,DC0V至12V都可让制冷片工作,看两面是否一面发热一面制冷(用手背检测最好)————制冷片不区分极性,极性相反则制冷制热面也会相反,不过建议还是红色接电源正,黑色接电源负。我那个坏掉的散热片就是发热那面正常发热,可制冷那面大部分制冷而有1/3的部分严重发热,就达不到制冷效果了!我那个是美的MYD型电子制冷饮水机,才使用1年,刚过保修期就坏了————美的的东西看来也不怎么样。。。。。。如果制冷片损坏,更换一块好的制冷片。

8、判断制冷片的冷热面。冷的那面贴在制冷水箱上,热得那面贴在散热器上(风扇不是直接吹散热器的,而是空气流经散热器被风扇吹出,风扇吹出的风就是热风了)。冷热面和有字的一面没有必然关系,有些制冷片有字的一面是冷面,有些则是热面。贴反了你喝的就是热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概述???

那是另外一个相关的帖子。

楼主:
9、准备导热膏或者导热硅胶,均匀的涂抹在制冷片2面和其接触面上(制冷内胆和散热片),然后依次固定好散热片、散热风扇。

10、检查电源电压,不能超过DC12V或者更多,否则制冷片的寿命将受到影响。

11、盖上盖板,拧上螺丝。

12、GOOD LUCK!

网友B:
贴反了你喝的就是热水了!!!

  可以把电源极性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反了你喝的就是热水了!!!

  可以把电源极性反一下

正确!

网友C:
注意极性,注意要涂导热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