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关于台达PLC的PID指令应用

楼主(2010-09-27):
求教关于PID指令自整定,应用于速度控制模式下.求相关案例或者程序例子.

网友A:
将S3+4(动作方向)设定为3可以实现自整定,但PID自整定主要用于温度控制等变化缓慢的场合。速度控制最好手动设定PI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