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mpactLogix系列PLC量程转换问题

楼主(2010-09-27):
我用一套PLC里其中包括3个模拟量模块,分别是1769-IF8/A (8路模拟量输入,16位单极型)、1769-IF4/B (4路模拟量输入,14位单极型)、1769-OF8C/A (8路模拟量输出,16位单极型)。

编程时在进行模拟量转换时不知道16位单极型和14位单极型对应的范围是多少?有人说在模块的属性里设置,但是模块属性里设置的是报警范围(IF8只有General、Connection、Configuration和Alarms设置;IF4里只有General、Connection、Configuration三项设置;OF8C中有General、Connection、Configuration、Limits、Fault/Program Action五项标签页)只有OF8C像是在属性的Limits标签页中设置量程。

请过路的大侠和神仙指点!!!!!

网友A:
不在这里面设置,在I/O Configuration里。QQ1135858031讨论

网友B(2011-02-07):
还是不太明白哦,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呢

网友C:
首先要在general页码上的COMM FAORMAT选择FLOAT DATA

网友D:
哇,楼上有中文版的哦,真羡慕

网友B:
这个对话框好像和1769的模块的对话框不一样啊

网友B:
这个是我的中文软件里模块的属性截图,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设置范围

网友B:
重新传个图,请高手指教

网友B:
我知道了,这个在“警报”标签的帮助文件里有

网友B:
这个应该很详细了,还是大家集思广益的好

网友E:
疯掉了,这个不就是模拟量对应PLC时数字的关系吗?0-10V或4-20ma,0-32767,一般不会设置到负的

网友F(2011-08-12):
本人也在研究AB的PLC,不知道大家有没有QQ群呢,可以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G:
 本人也在学习ABPLC  不知大家可有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