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PLC问题

楼主(2010-09-27):
请问通过触模屏可以把程序下载到PLC嘛?意思是:电脑连接触模屏的下载线,触模屏与PLC同时通迅,谢谢大家

网友A:
必须通过PLC编程电缆下载程序。

网友B:
使用三菱的触摸屏和PLC。当然不是所有的触摸屏都可以,带透明传输功能的触摸屏就可以——例如GOT940、GOT1000系列、GOT1500系列等。打开GX软件,通信选择USB(透明)即可直接通过三菱触摸屏连接到三菱PLC进行软件调试。

网友C:
有的是可以的,同一厂家的容易实现,三菱的就可以,三菱的叫透明功能

有的厂家叫穿透功能

网友D:
能,三菱,松下的,我知道可以,用过

网友E:
可以的!我正用着呢!

网友F:
三菱PLC的可以!

网友G(2010-11-07):
三菱可以,必须通过PLC编程电缆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