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二维条码扫描<此处内容被屏蔽>和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0-09-27):
我是刚刚进入工控这个行业的菜鸟请问各位大哥二维条码扫描枪和PLC之间的怎么通讯是怎么编程的呢?谢谢

网友A:
多看看说明书,应该有一个gsd之类的需要安装到plc中,才能通讯

网友B:
用哪种通讯方式确定了么?

网友C:
主要是通讯协议和通讯接口,PLC和扫描枪必须一致,就可通讯上。

网友D(2014-05-29):
请问你的提解决了吗?可以告诉我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