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换电机轴时建议您把材料换一下

楼主(2010-09-27):
近几年换了不少电机轴,有一点体会想跟同行们聊一聊。

电机轴断有材料本身的问题这里不在讨论之列。

冲击力大而使轴头滚键·磨损的电机轴,我把它换成不锈钢2鉻13或3鉻13。经过锻打及调质处理后加工好的电机轴再没有断或滚键的情况。

电机本身质量重又转的时间很短,甚至不到一周的。我把它换成DMN13可锻型高锰钢。这种钢很贵,不易锻造,容易裂纹。而且不能攻丝。但非常结实。30年不会再断了。它的加工工艺是:锻打·探伤·粗车·水韧处理·精车·滚压·精磨就完工了。

中型电机的轴如果要更换,一定要找一个好的锻打料。20年前我给某氮肥厂的320KW 的电机轴换了一根轴。用料选的是电力机车的大轴毛胚经过探伤后再加工的用了20年,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学习了。但是我只使用,坏了老板会买新的。,而且也不会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B:
善良的老师傅,经验之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善良的老师傅,经验之谈啊

目前,电机厂生产的小型电机大部分是45钢调质处理的。在冲击的情况下,容易滚键及断轴。前几年给铁路某单位换了100多根电机轴。(其中也有永济电机厂生产的)

该电机为240N`M的力矩电机,工作时只旋转130度。一台新电机也用不到半年,就断轴了。我们把该电机的轴的材料换成可锻型高锰钢。问题就解决了。去年给铁路某大厂修了10台15KW电机的断轴故障。这种电机是某种铣床的工作头。老滚键,换成不锈钢的就好了。

我只是跟大家交流。也希望您能说个更好的办法。

网友C(2010-12-05):
良师,我才进入修理电机这行,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您多多指教

网友D(2011-01-07):
最近才接管电气一块,学习了。。

网友E(2011-05-16):
干了几年电工  想学电机的修理 有没有 什么好地方  可以培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