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泵电机运行电流与出口阀门开度的关系

楼主(2010-09-27):
深井泵电机运行电流与出口阀门开度的关系,与正反转的关系

楼主:
有谁知道吗?jjjjjj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没仔细研究,调过1次15kw的,你能说说你的要求吗?

网友B:
“与正反转的关系”

1、正转出水,反转不出水;

2、反转不出水,电流小;

网友B:
“深井泵电机运行电流与出口阀门开度的关系”

1、在额定扬程时,电流与出口阀门开度在额定流量附近调解时,电流的变化量与开度的变化量成正比关系;

2、流量减小到一定程度时,或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便进入非线性关系;

网友C:
对,有关系,如果把阀门关小了。流水量就小。但是电机抽的流水量大。所以会导致电机超额定电流而发热烧毁哟

网友D:
潜水泵在反转时能出水,但是,扬程小很多,电机电流比正转时大。我们在维修换泵后试运行时,就用电流判断是否反转。

网友E(2011-01-21):
如果出口闸门完全关闭,深井泵出水量为0,这样泵的有效功率为0,电流只是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加上一些运行中机械磨损产生的电流。

深井泵电动机一般有防逆装置,反转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F(2011-08-31):
潜水泵关了出口阀会不会烧泵?

网友G(2011-12-13):
正转开度越大,电流越大。反转电流小出水量很小

网友H:
还应与扬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