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0-11-工控擂台-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

楼主(2010-09-28):
大家请从低压,中压,高压来讨论,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

10月18日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工作原理

变频器电路基本工作原理为:三相交流电源经二级管整流桥输出恒定的直流电压,由六组大功率晶体管组成逆变器,利用其开关功能,由高频脉宽调制(PWM)驱动器按一定规律输出脉冲信号,控制晶体管的基极,使晶体管输出一组等幅而不等宽的矩形脉冲波形,其幅值为逆变器直流侧电压 Vd而宽度则按正弦规律变化,这一组脉冲可以用正弦波来等效,此脉冲电压用来驱动电机运转,通过控制 PWM驱动器输出波形的幅值和频率,即可改变晶体管输出波形的频率和电压,达到变频调速的目的。

节电原理

在生产中,许多设备的能耗都与机组的转速有关,其中油、水泵最为突出,这些设备一般都是根据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最大负荷条件,如最大流量和扬程进行选择的,但实际生产中所需的流量往往比设计的最大流量小的多,如果所用的电动机是不能调速的,通常只能通过调节阀门的开度来控制流量其结果在阀门上会造成很大的能量损耗,如果不用阀门调节,而是让电机调速运行,那么,当需要的流量减少时,电动机的转数降低,消耗的能量将会明显减少。

可知,当转速下降1/2时,流量下降1/2,压力下降 1/4,功率下降为1/8,即功率与转速成3次方的关系下降。如果不是用关小阀门的方法,而是把电机转速降下来,那么随着泵的输出压头的降低,在输出同样流量的情况下,原来消耗在阀门上的功率就可以完全避免,这就是调速节电的原理所在。简单地说,就是在不装变频调速装置时,泵的出口排量靠出口阀调节,电机易过负荷,流量小时,靠关小阀门调节,增加了管道阻力, 使部分能量白白消耗在泵出口阀门上,安装变频调速器后, 可以降低泵的转速,泵的扬程也相应降低, 电机的电耗也相应降低,使原来消耗在泵出口阀上的能量, 用变频调速方法得到了解决。由于采用恒转矩特性, 变频降速后的电机转矩不变,拖动力矩恒定,可以保证排量,从而实现了节约电能的作用。
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现在有些厂家对于变频器的节能方面宣传有些过分的夸张。笔者认为变频器最主要的用途还是在自动控制方面比较突出。至于节能要看具体的行业应用和现场的情况而定了。

     变频器节能有两个方面:1,提高功率因数;2,提高用电效率。因为从原理上讲,变频器提高了功率因数。P=UI*功率因数。大部分进口变频器,都没有内置直流电抗器,一般用户也不加输入交流电抗器,使用变频器时,一半情形下功率因数约为0.7,低于一般4-8极异步电动机额定功率因数。因为变频器输入电流中谐波成分太大,总输入功率因数为位移因数和谐波畸变因数的乘积。变频器也不能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从P=UI*功率因数 不能得出节能的推论。当然,使用变频器,一般都能带来节能效果。就是调速、调压。

其实节能算是副产品了,变频器有些书上叫“变频调速器”,台湾有人叫“马达驱动器”,可见变频器的目的就是改变输入电源的频率,进而改变电机的速度,初衷与节能无关。变频器能节能,一是能改善功率因数,电机在工频驱动时的效率是0.75-0.85恒定不变,变频器加电抗器后,功率因数在0.90-1.95间;二是通过减少电机的速度,减少输出转矩,进而减少输入功率。按上面看来,变频器要节能,一定要有节能的空间,正如前面的兄台说的“如果电机运行在额定频率时才能满足负载要求的话,还谈什么节能”。再说,功率因数如果被提高到1以上,或转速要大于等于工频输入时,就谈不上节能了。

有的用户在用了变频器之前和之后对比每月的电费并没有实际的减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者是变频器本身是节能了但是周边其他的电气用电在变频器节能的同时确上升了。在考虑使用变频器之前,要特别警惕一些变频器经销商人的不负责的宣传。“只要用上变频器就可以节能!”是一种误解.

网友B:
讨论过这个论题,节能与否主要看用的场合、负载控制模式。先占楼等答题

网友C:
低压变频,在风机与水泵类负载上应用,节能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在空压机组上面应用,节能效果也不错,但这些都得结合具体工况来进行。

网友D:
     变频器的主要用途,不是为了节能,而是用于调频调速,软启动,直流制动,及自动化控制方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低压变频,在风机与水泵类负载上应用,节能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在空压机组上面应用,节能效果也不错,但这些都得结合具体工况来进行。

空压机上通常是不节能。只能说是一种系统改造。

记得原来也做过一个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项目。情况是这样的:原来是1用1备2套132KW的空压机系统。使用的自耦降压启动方式。带载运行和空载运行分别是3:1的时间,基本上带载运行3分钟后,大约空载1分钟左右。空载运行电流也有90A左右,空载也相当于45KW的负载在运行。在使用变频器之后,通过软起软停的方式,完全将空载运行时间降下来。由于设备每天基本上要运行20小时以上,这样停止空载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说节能5个小时45KW。当然还不包括降低运行时间对设备的机械损耗,从而降低的油耗等。

另外变频器目前的最大应用是实时软调节、自动化应用。节能只是针对负载变化差异大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节能有限。

网友F:
变频器有节能的作用。举两个例子:

1、根据已知风机、泵类在不同控制方式下的流量-负载关系曲线和现场运行的负荷变化情况进行计算。
 以一台IS150-125-400型离心泵为例,额定流200.16m3/h,扬程50m;配备Y225M-4型电动机,额定功率45kW。泵在阀门调节和转速调节时的流量-负载曲线。根据运行要求,水泵连续24小时运行,其中每天11小时运行在90%负荷,
 13小时运行在50%负荷;全年运行时间在300天。则每年的节电量为:
 W1=45×11(100%-69%)×300=46035kW·h
 W2=45×13×(95%-20%)×300 =131625kW·h
 W = W1+W2=46035+131625=177660kW·h 字串4
 每度电按0.5元计算,则每年可节约电费8.883万元。
2、根据风机、泵类平方转矩负载关系式:P / P0=(n / n0)3计算,式中为P0额定转速n0时的功率;P为转速n时的功率。 以一台工业锅炉使用的22 kW鼓风机为例。运行工况仍以 24小时连续运行,其中每天11小时运行在90%负荷(频率按46Hz计算,挡板调节时电机功耗按98%计算),13小时运行在50%负荷(频率按20Hz计算,挡板调节时电机功耗按70%计算);全年运行时间在300天为计算依据。则变频调速时每年的节电量为:  W1=22×11×[1-(46/50)3]×300=16067kW·h
W2=22×13×[1-(20/50)3]×300=80309kW·h
Wb = W1+W2=16067+80309=96376 kW·h
 挡板开度时的节电量为:
 W1=22×(1-98%)×11×300=1452kW·h
 W2=22×(1-70%)×11×300=21780kW·h
 ? Wd = W1+W2=1452+21780=23232 kW·h
 相比较节电量为:W= Wb-Wd=96376-23232=73144 kW·h
 每度电按0.5元计算,则采用变频调速每年可节约电费3.657万元。
 某工厂离心式水泵参数为:离心泵型号6SA-8,额定流量53. 5 L/s,扬程50m;所配电机Y200L2-2型37 kW。对水泵进行阀门节流控制和电机调速控制情况下的实测数据记录如下: 字串2
 流 量L/s 时 间(h) 消耗电网输出的电能(kW·h) 阀门节流调节 电机变频调速
47 2 33.2×2=66.4 28.39×2=56.8
 40 8 30×8=240 21.16×8=169.3
 30 4 27×4=108 13.88×4=55.5
 20 10 23.9×10=239 9.67×10=96.7
 合计 24 653.4 378.3
 相比之下,在一天内变频调速可比阀门节流控制节省275.1 kW·h的电量,节电率达42.1%。

这是理论值。实际运行过程中有很多因素还要考虑,但总体来说,变频用得好的话能省很大一部分银子的,呵呵。

网友G:
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现在有些厂家对于变频器的节能方面宣传有些过分的夸张。笔者认为变频器最主要的用途还是在自动控制方面比较突出。至于节能要看具体的行业应用和现场的情况而定了。

变频器节能变频器节能有两个方面:1,提供功率因数;2,提高用电效率。因为从原理上讲,变频器提高了功率因数。P=UI*功率因数。大部分进口变频器,都没有内置直流电抗器,一般用户也不加输入交流电抗器,使用变频器时,一半情形下功率因数约为0.7,低于一般4-8极异步电动机额定功率因数。因为变频器输入电流中谐波成分太大,总输入功率因数为位移因数和谐波畸变因数的乘积。变频器也不能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从P=UI*功率因数 不能得出节能的推论。当然,使用变频器,一般都能带来节能效果。就是调速、调压。

其实节能算是副产品了,变频器有些书上叫“变频调速器”,台湾有人叫“马达驱动器”,可见变频器的目的就是改变输入电源的频率,进而改变电机的速度,初衷与节能无关。变频器能节能,一是能改善功率因数,电机在工频驱动时的效率是0.75-0.85恒定不变,变频器加电抗器后,功率因数在0.90-1.95间;二是通过减少电机的速度,减少输出转矩,进而减少输入功率。按上面看来,变频器要节能,一定要有节能的空间,正如前面的兄台说的“如果电机运行在额定频率时才能满足负载要求的话,还谈什么节能”。再说,功率因数如果被提高到1以上,或转速要大于等于工频输入时,就谈不上节能了。

有的用户在用了变频器之前和之后对比每月的电费并没有实际的减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者是变频器本身是节能了但是周边其他的电气用电在变频器节能的同时确上升了。在考虑使用变频器之前,要特别警惕一些变频器经销商人的不负责的宣传。“只要用上变频器就可以节能!”是一种误解。

网友H:
不管高中低压,只要机泵所带的负载满负荷运行,其变频器是不节能的,只有负载发生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希望的,还是被动的,如果负载发生变化,那么变频器就会实现节能。因为负载变了,所需的机泵输出力矩也要变化,如果机泵的功率不变,则机泵的输出力矩不会变化,那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的局面,浪费电能,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发生变化,那么机泵的功率也会变化,出现力矩与负载匹配的平衡从而实现节能。

网友I:
要看具体工况,如用在供水中,如果你的泵不用变频,直接开机,压力达到了5斤,但是你只需要4斤压力就够了,哪么使用了变频了,就节能了,如果你需要4.6斤压力,哪么用上变频器可能不节能。一般来说,用上变频器后,频率调节在40HZ以下满足工况需求,哪么肯定是节能的。同样的道理,用在风机上也一样。

网友J:
应该是在风机、泵类负载驱动调节输出流量的情况下尚有电气节能的空间-------风机、泵类变频调速相比较于传统的电动机恒速而挡板、节流阀门调节流量的方式,变频方式通过调速改变流量特性实现流量调节。

如果是生产机械恒转矩、恒功率类负载调速情况,用变频器恐怕只是启动时有节能效果,正常运行起来后也就没有多少节能效果,这时候更多的是出于调速控制的目的采用变频器。

网友K:
其实变频器节能只是它的一个附带的功能,当初设计变频器只为调速,到今天为止,国外也没把它当节能器件来应用,我国的"变频器节能"是一部分经销商故意夸大宣传,对国家和应用单位故意误导,靠变频器节能,只不过是节能,不省钱,相比之下,节约的电费远远不够变频器的购置费用,这一点与我国几年前的节能灯的情节相似,那时的节能灯一只就是三十多元,点白炽灯所花的电费也用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为变频器正名,具实宣传,不要夸大其词,实实在在讲清楚变频器的真实功能与附带的功能.

网友L:
其实,变频即使用在风机、水泵场合,也不一定就节能。

只有风机、水泵需要调速,并且速度低于40HZ以下时,才可节能。

否则,反而多消耗电能。

网友M:
1、变频器会使系统效率降低;

2、变频器会使异步电机额定功率下降;

3、凡是使用变频器少用电能的场合,一定有更好的少用电、少投资的好办法!

网友H:
其实变频器是节能的,如果不然,也不会大力推广,只是要适合它的状况,特别是在在线流控制中,起到了很大的节能作用。在装置负荷越大,节能效果越明显。如最常见的常减压蒸馏装置,其各个塔体内液位的介质流出,如果使用普通的恒速机泵加调节阀控制液位的化,要消耗很多的电能,如果使用变频泵替代机泵加调节阀的化,其基本上不浪费能源。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有它的优点和劣势,我们只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它的优势,才能更好的发展。

网友N:
肯定节能的啦

我们公司一年能接2000W的风机、水泵变频节能项目,你说它不节能吗?不节能那些公司花那么多钱找我们做有病呀?

网友O:
可以节能,利用变频器可以实时自动的控制风机或水泵等负载,如果人工控制的话停机没有那么的及时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网友P:
无论高低压变频器用在风机水泵类型的负载上应该可以节能。

网友Q:
变频器的主要功能是用于交流电动机的调速。对于负载变化比较大的场所,如风机水泵等负载就有很大的节能效果。

网友R:
变频调速节能装置的节能原理
1、变频节能
  由流体力学可知,P(功率)=Q(流量)╳ H(压力),流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水泵的效率一定,当要求调节流量下降时,转速N可成比例的下降,而此时轴输出功率P成立方关系下降。即水泵电机的耗电功率与转速近似成立方比的关系。例如:一台水泵电机功率为55KW,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KW,省电48.8%,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1/2时,其耗电量为6.875KW,省电87.5%.
2、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由公式P=S╳COSФ,Q=S╳SINФ,其中S-视在功率,P-有功功率,Q-无功功率,COSФ-功率因数,可知COSФ越大,有功功率P越大,普通水泵电机的功率因数在0.6-0.7之间,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COSФ≈1,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
3、软启动节能
  由于电机为直接启动或Y/D启动,启动电流等于(4-7)倍额定电流,这样会对机电设备和供电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变频器可以省电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节电40%以上,但是某些情况还会比不接变频器浪费!   变频器是通过轻负载降压实现节能的,拖动转距负载由于转速没有多大变化,即便是降低电压,也不会很多,所以节能很微弱,但是用在风机环境就不同了,当需要较小的风量时刻,电机会降低速度,我们知道风机的耗能跟转速的1.7次方成正比,所以电机的转距会急剧下降,节能效果明显。如果我们用在油井上,就会因为在返程使用制动电阻白白浪费很多电能反而更废电。   当然,如果环境要求必须调速,变频器节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调速的场合变频器不会省电,只能改善功率因数。

网友R:
1、如果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机都工作在50HZ的工频状态下,一个使用变频器,一个没有,同时转速和扭矩都在电机的额定状态下,那么变频器还能省电吗?能省多少呢?

答:对于这种情况,变频器只能改善功率因数,并不能节省电力。

2、如果这两个电机的扭矩没有达到电机的额定扭矩状态下工作(频率,转速还是一样50HZ),有变频器的那个能省多少电?   答:如果使用了自动节能运行,这个时刻变频器能降压运行,可以节省部分电能,但是节电不明显。

3、同样的条件,空载状态下能省多少,这三种状态下哪个省的更多?

答:拖动型负载空载状态也节省不了多大的电能。

网友S:
变频器肯定是节能的,这是不可争论的事实,所有厂家的手册都有详细介绍。

低频变频器

中频

高频应用在不同的场合,这些场合都是为了提高可靠性和节能。就看怎么使用。

网友T:
主要是调速,节能很少吧!

网友U:
大家好!有没有人维修的伺服系统,驱动器,编码器,变频器,我这边有很多的的设备需要维修,可以和大家合伙开店,也可以帮我做QQ327574210 邮箱WLH810125@163.com

网友V:
如果不是很清楚变频器能不能省电,你可以用两套一样的同功率的设备进行比较。一套用变频器控制,一套不用变频控制,用电子表(电度表)来测一下它们的用电量多少。你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W:
看来已经很明白了,节不节能看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

网友X:
取之有道,用之有道

学习了

网友Y:
2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jiaoanpeng           jiaoanpeng

                          模具老兵               模具老兵

                         binzhiliu                  刘志斌
20积分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tclwzy                     云峰

                             ye_w                      ye_w

                            天山雪莲花             taotian

                           feng89                     FX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