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水阀的最大排水量计算

楼主(2010-09-28):
疏水阀的最大排水量计算
  疏水阀必须保证将凝结水迅速排除, 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 这就要求所选择的疏水阀的排水量一定要够用。在装置刚刚投入产出,由于系统处于常温状态,这时凝结水量大,易发生疏水阀超负荷运行现象。为适应这种情况,并考虑疏水阀铭牌上标示的疏水阀的最大排量是连续的排水量, 故计算求得的设备或管线的排水量应乘以一个安全系数K, 才能作为选用疏水阀的最大排水量。
  疏水阀排水量可按式(3) 计算
  G=Ad2(P1-P2)   kg/h   (3)
  式中: d —疏水阀排水孔直径,mm;
   P1、P2 —疏水阀前后压力,kpa ;
     A —排水系数。
  3. 3 疏水阀可能提供的最大背压计算
  △ P = ( P1 - P2)自力式调节阀
  式中: P1 —疏水阀进口压力,MPa ;
     P2 —疏水阀出口压力,MPa ;
    △ P —疏水阀进出口的最大压差MPa 。

  凝结水流经疏水阀时,要损失部分能量,表现为一定的压力降,即△P= ( P1 - P2) , 除损耗一部分能量外, 尚有一部分剩余压力(以P2表示) , 靠这部分剩余压力, 克服管网阻力并将凝结水提升到一定高度,此时疏水阀阀后压力P2 可按(4) 式计算:
   P2≥10(H+h) +P3kPa   (4)
  式中:H—疏水阀阀后系统阻力,mH2O;
    h —疏水阀阀后凝结水提升的最大高度,m;
    P3 —回水箱内的压力,kPa 。
  P2 的选择: 当凝结水不回收时, 一般可以认为疏水阀出口压力为零;当凝结水回收时,疏水阀的出口压力是凝结水管网的压降, 凝结水上升高度和凝结水储罐压力之和。
  P2 ≥△ PLL/104 + H/10 + Pa
  式中:H—疏水阀与凝结水储罐的位差,m;
    △—计算系数;CV3000系列调节阀
    PL —每米管线的摩擦阻力,N/ m;
    Pa —凝结水罐内压力,MPa ;
    L —管道长度(包括局部阻力的当量长度) ,m。
  通过以上计算取得的P2 才是可靠值。而通常把管网和水储罐的压力作为P2 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按此压力选择的疏水阀不能正常使用。通过计算,疏水阀进出口的最大压力差公式可写为:
  △P=P1-0.08PL L/104-H/10-Pa气动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