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PID与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控制方案

楼主(2010-09-28):
运用PID与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控制方案

一:PID概念

1. PID解释:即由比例(Proportion)+积分(Integral)+微分(Differential coefficient)组合而成。

2. 比例P控制:调节量按误差成比例输出,纯比例时误差不会为零。即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3. 积分I控制:调节量按误差的积分输出,误差为零时,输出恒定。既有一定的延迟。

4. 微分D控制:调节量按误差的微分输出,误差突变时,能及时控制。既快速反应。

5. PI控制动作:所谓PI控制就是将比例控制P和积分控制I结合起来,根据偏差及时间变化,产生一个操作变量。

二:运用PI控制系统方框图

  运用于PID可实现压力负反馈单闭环控制。控制理论与算法。
1. PID配合变频器与压力传感器实现单泵闭环恒压供水控制系统。

2. 通常压力传感器分电流型与电压型两种。PID有内置变频器与单独的外置两种。

三:设定

任何一个控制系统都需要经过反复地调试后方可达到最佳性能,没有调试的系统是不能工作或不能良好地运行。下面举例AMB-G7系列单泵恒压供水调试方法。

A. 首先必须知道控制对象的参数。对象特征、需要的最大供水压力、需要给定用户的恒定压力、供水最小压力、上限压力、下限压力等。

B. 假设对一小区进行恒压供水改造,其要求管道最大供水压力为(A)11Kpa ,对应传感器输出电流为20mA , 要求最小供水压力为(B)1Kpa,对应输出的电流为4mA , 用户要求恒定的供水压力为(C)5Kpa 。根据以上三个参数可以确定PID的设定值,既:(必须保证在最大供水压力时对应于压力传感器电流输出最大,反之亦然,可求出用户要求供水压力时的传感器电流)

C. 传感器给定电流(Iset)正比于用户所需的恒定供水压力。(假设压力传感器输出电流为4~20mA)既:

Iset/(Imax-Imin)=C/(A-B)→Iset/(20mA-4mA)=5/(11-1)→Iset/16=5/10→Iset=16*0.5=8mA(50%电流)

其中Imax=最大电流 Imin=最小电流 Iset=需要给定的电流值

D. 而G7系列F84设定电压也正比与设定电流。既:

Fset/(Fmax-Fmin)=Iset/(Imax-Imin)→Fset/(10V-0V)=8/(20mA-4mA)→Fset=0.5*10=5V(50%电压)

其中Fset=需要给定的设定电压 Fmax=F84中最大电压值 Fmin=F84中最小电压值

E. 设定好给定值后,需设定PI比例常数。F88既比例增益

F. 增益Kp=1/比例常数

G. 由公式可看出当比例常数小时增益很大,既小小常数变化会引起很大的反馈变化,但由于G7系列是直接调增益的,所以系数越大则增益越大,增益大反馈越深便于控制,但太大又会失去稳定性,产生振荡。我门一般先将其设定为60%既6V。

H. 其次要设定F80=1 使PID使能, F82=1使通道选择为4~20mA控制, F85=0既正相响应(与传感器变化正比属于负反馈,否则产生正反馈而自激)F10=1使用外部端子RUN运行。

I. F89设定为60适当的积分为使系统稳定。

四:调试

按上序方法设定后一般可良好地运行。如系统稳定则可微调F84使实际压力最接近想要设定的压力,稳定后慢慢增大F88使其出现不稳定振荡后往回调一个数,系统稳定后此值为最佳值。慢慢减小F89值以不出现振荡为准。适当的增大F83可减少来自传感器电流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的干扰。仔细观察和试验,如感觉小小的用户用水量改变导致变频器频繁的控制动作,即马达加速后压力过头然后有自动降速,来回周折(既周期振荡)可适当调大F89来改善和慢慢减小F88来改善。

确定系统已调试稳定,改变F81值是为了使显示值对应于实际的压力值。例如运行中显示的反馈值为620,此时实际压力为5Kg (既5Kpa)则可设F81为:X =5Kpa/620=8.06=8.1

这样通过显示即可知道反馈的量与实际的量之间地差距,一目了然。

如发现此系统反映过于迟钝,可通过减小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来提高。一般单泵供水的场合下不用改变。在用到消防供水时需减少此参数值。

附加功能调试:

五:变频器输出切换与故障输出

设定F59频率水平检测FDT值:当输出频率高于设定值时,且F68=0时,输出集电极开路Y1有效。这样可实现变频与工频地自动切换。

设定F68可控制变频器有故障时Y端子输出有效,实现报警或保护电路。

六:其他

设定F71=1可进行掉电再启动从零转速追综,设定F71=2可进行掉电再起动从上次转速开始追踪。此时建议将F72功能设定为1,防止跳因马达惯性造成过电流保护。

还有一些详细的微调,用户可在实践经验中摸索以达到最佳运行状态。

(9)如果水压在设定值上下有剧烈的抖动,则应该调节PID指令的微分参数,将值设定小一些,同时适当增加积分参数值。如果调整过于缓慢,水压的上下偏差很大,则系统比例常数太大,应适当减小。

交谈中请勿轻信汇款、中奖信息,勿轻易拨打陌生电话。

自信 15:22:01
PID算法  在过程控制中,按偏差的比例(P)、积分(I)和微分(D)进行控制的PID控制器(亦称PID调节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自动控制器。它具有原理简单,易于实现,适用面广,控制参数相互独立,参数的选定比较简单等优点;而且在理论上可以证明,对于过程控制的典型对象──“一阶滞后+纯滞后”与“二阶滞后+纯滞后”的控制对象,PID控制器是一种最优控制。PID调节规律是连续系统动态品质校正的一种有效方法,它的参数整定方式简便,结构改变灵活(PI、PD、…)。
  下面对控制点所采用的PID控制算法进行说明。
  控制点目前包含三种比较简单的PID控制算法,分别是:增量式算法,位置式算法,微分先行。 这三种PID算法虽然简单,但各有特点,基本上能满足一般控制的大多数要求。
  1) PID增量式算法
  离散化公式:
  注:各符号含义如下
  u(t);;;;; 控制器的输出值。
  e(t);;;;; 控制器输入与设定值之间的误差。
  Kp;;;;;;; 比例系数。
  Ti;;;;;;; 积分时间常数。
  Td;;;;;;; 微分时间常数。
  T;;;;;;;; 调节周期。
  对于增量式算法,可以选择的功能有:
  (1) 滤波的选择
  可以对输入加一个前置滤波器,使得进入控制算法的给定值不突变,而是有一定惯性延迟的缓变量。
  (2) 系统的动态过程加速
  在增量式算法中,比例项与积分项的符号有以下关系:如果被控量继续偏离给定值,则这两项符号相同,而当被控量向给定值方向变化时,则这两项的符号相反。
  由于这一性质,当被控量接近给定值的时候,反号的比例作用阻碍了积分作用,因而避免了积分超调以及随之带来的振荡,这显然是有利于控制的。但如果被控量远未接近给定值,仅刚开始向给定值变化时,由于比例和积分反向,将会减慢控制过程。
  为了加快开始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偏差范围v,当偏差|e(t)|< β时,即被控量接近给定值时,就按正常规律调节,而当|e(t)|>= β时,则不管比例作用为正或为负,都使它向有利于接近给定值的方向调整,即取其值为|e(t)-e(t-1)|,其符号与积分项一致。利用这样的算法,可以加快控制的动态过程。
  (3) PID增量

网友A(2013-05-02):
感谢楼主,请问这是什么变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