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同时和S7-200、仪表通讯可以吗

楼主(2010-09-28):
我采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同时和S7-200,   仪表通讯可以吗?

网友A:
双串口的话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B:
估计还得在触摸屏里设置一下。。。。。

楼主:
没有确切回答吗?有做过的吗?

网友C:
楼主这样的是基本功能,支持多线程的。

只是需要注意硬件接口,在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与S7-200/仪表接口对应。S7-200是485,仪表未知,所以你选择之前最后咨询一下代理商。

楼主:
不是,是我的屏与仪表,屏与S7-200的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我的屏与仪表,屏与S7-200的通讯

呵呵,你没有仔细看我的文字,或者说我的表达方式有问题。

“在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与S7-200/仪表接口对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触摸屏的2个com口要分别与S7-200接口、仪表接口在物理上要对应。别到时候还需要增加串口适配器。

网友D:
和PLC通讯倒是有现成的驱动,和仪表通讯可能就要楼主自己写驱动,有一点点麻烦,不过在强大的工控人面前,这小小的麻烦也将化成浮云。(MCGS有专用写驱动的软件)

网友E:
可以的,PLC有现成驱动。仪表如果没有现成驱动的话,只要支持标准modbus就ok了

网友F(2010-10-28):
这个功能按照您这个图示应该是不可行的,因为他们产品com1为232通讯口,是不可以连接200plc的,只能你自己在增加一个转化模块才可行。

com2连接仪表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标准的仪表支持modbus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