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0-09-28):
笔记本用USB转RS232与欧姆龙CJ1M PLC通信

可上载且用上载后的文件修改后也可以下载

但是用其他文件连线时提示端口不存在

确定线是好的

会不会是电脑系统的原因?

楼主:
已经重装了2次系统,

USB转RS232与文本显示器通讯业正常

直接由USB接口与欧姆龙CP1H 通讯业正常

网友A:
其他文件是不是另外的程序啊,如果是的话,请注意两者的通讯设置有何不同。一般多数出在通讯设置上。如果程序不大的话,可在已能正常通讯的文件中内容进行替换。试试。

楼主:
对:梦飞 关于

其他文件是不是另外的程序啊,如果是的话,请注意两者的通讯设置有何不同。一般多数出在通讯设置上。如果程序不大的话,可在已能正常通讯的文件中内容进行替换。试试。

设置是一样的,

你说的方法已经试过了,在plc不断电的情况下才可以用,一旦断电以后就不行了

内容的回复:是的,换了其他程序在连续的时候就提示端口不存在

楼主:
对:梦飞 关于

其他文件是不是另外的程序啊,如果是的话,请注意两者的通讯设置有何不同。一般多数出在通讯设置上。如果程序不大的话,可在已能正常通讯的文件中内容进行替换。试试。

内容的回复:设置是一样的,

你说的方法已经试过了,在plc不断电的情况下才可以用,一旦断电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B:
USB转RS232用于一些PLC连接编程电缆会出现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找有串口的计算机试试。

网友C:
通信设置你设置好了吗?新建文件要进行通行设置吧

楼主:
对:深邃湛蓝 关于通信设置你设置好了吗?新建文件要进行通行设置吧 内容的回复:设置好的

楼主:
对:饶歌 关于

USB转RS232用于一些PLC连接编程电缆会出现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找有串口的计算机试试。

内容的回复:USB转RS232与文本显示器通讯业正常

直接由USB接口与欧姆龙CP1H 通讯业正常

网友D:
不是你的系统或者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E:
会不会是电脑系统的原因?

有条件的话,换一台本本试试。

网友F:
重启一下电脑再试试,有可能是端口已经被其他程序占用。

网友G:
USB转232  经常出问题。找串口的机子试

网友H:
改一下端口号试试。

网友I:
你也可以看看USB转232的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USB转RS232需要驱动

网友K:
将232的两个端口调换一下

网友L:
用USB转过之后COM口不再是COM1,注意选择,从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系统给你分配的是COM几的口

楼主:
各位提出的上述问题我都考虑过,

驱动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串口与文本显示器可以通讯

端口设置也没有问题

电脑重启也不行

我这边有两台笔记本都不行

软件也没有问题,在台式机上市好的

但是我必需在笔记本上用,因为有时候要外出调试的

网友M:
应该是端口设置的问题。

网友N:
看一看下面的设置有没有打勾和设置,可能系统打补丁把勾取消掉了:

控制面板--辅助功能选项--串行键设备。请打勾并选择COM*(*=实际的口)和速率。

网友O:
1. ,进一步确认一下, PLC通讯口的设置 network type, device type.是否有改变.

2. 当出现端口不存在的报错时,到电脑的硬件管理器上看一下usb-RS232 的端口是否有异常. PLC模块上RS232的端口指示灯是否异常.

楼主:
对:xulixx 关于

1. ,进一步确认一下, PLC通讯口的设置 network type, device type.是否有改变.

2. 当出现端口不存在的报错时,到电脑的硬件管理器上看一下usb-RS232 的端口是否有异常. PLC模块上RS232的端口指示灯是否异常.

我现在就怀疑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都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梦飞 关于

其他文件是不是另外的程序啊,如果是的话,请注意两者的通讯设置有何不同。一般多数出在通讯设置上。如果程序不大的话,可在已能正常通讯的文件中内容进行替换。试试。

内容的回复:设置是一样的,

你说的方法已经试过了,在plc不断电的情况下才可以用,一旦断电以后就不行了

你具体怎么操作的能说一下吗,我都有点糊涂了

网友P:
但是用其他文件连线时提示端口不存在,这个其他文件是什么意思?一般这种情况是端口使用有冲突,在用其他文件连接PLC前,需要你把PLC编程工具关掉,以释放被使用的端口!

网友Q:
电脑系统最好用XP。另外USB电缆换两根试试。

网友R:
在XP系统下,排除PC、USB2RS232问题,那就是“其他文件”的配置问题了。

网友S:
换一种方法,用其他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