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控制柜同时控制一台电机,电气图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0-09-28):
对与放在不同地方的两台控制柜的同时可以控制一台泵的启动停止,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两台控制柜的手自动切换在电气上怎么设计

没有好的方案,望高手能指导一二,在此先谢了!!!!!!!!!!

网友A:
两台控制柜里分别都有什么东西?

是两套控制柜里的东西完全一样,还是另一套柜子里面只设有按钮与转换开关?

网友B:
应该是主回路一套,控制回路2套(双控形式)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C:
控制方式串起来好了

网友D:
1、启动按钮并联,停止按钮串联;

2、手动优先于自动,手动自动信号进PLC(不进PLC采用继电器的话比较麻烦些);

3、2个同时自动才是自动,否则是手动————或者,就在1个柜子设置手动自动就可以了。

4、或者手动自动整个向楼梯开关那样的原理,切换也行,但是配置一个指示灯表示目前处于什么状态————这种方式在工程上我曾经用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E:
呵呵 ,全部用电气连锁也可以的。

手动、自动切换用带灯按钮,每个柜上都有一套。

一个手动按钮,按下去灯亮,表示手动状态;上电后在手动。

一个自动按钮,按下去灯亮,表示自动状态;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表示在手动还是自动,0=手动、1=自动

网友:
此类控制的关键的控制权限的分配。

除急停操作外,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允许不同的控制点对同一设备可同时做启动停止操作的。

网友F:
在我们单位的设备上,不同地方的控制权限是不一样的。只有操作室才能控制全部动作。其他的本地操作只能做部分动作

网友G:
控制回路和你在几个电柜里安装的没仕么关系? 更具具体的电气图安装吧!

你是在问工艺么?那就是“老菜鸟”说的那几个方式了!

网友H:
先来先服务。或者按刷新服务。

网友I: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安全第一啊

网友J:
一套控制系统装在现场较近的场合,两套启停按钮装在便于控制的地..启动按钮并联,停止按钮串联,

楼主:
谢谢!老菜鸟的答案应该能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K:
搞几根线两台柜子串串不久行了

网友L:
如果用PLC,输入用常开脉冲,指示用输出,实现N地控制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