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总线接头是否可以热拔插?

楼主(2010-09-28):
最近公司的设备老是会不定时的跳出个总线诊断的报警,造成停机(设备是一主,多重分布式的)。检查下来发现可能要更换掉一个模块上的DP总线接头,并且这个接头是末端的,设置了终端电阻。现在我想在停机不停电的情况下更换掉它,问:是否可以只要断开此接头所插模块的电源就能拔插?还是要断开总供电啊?   比较急,在排查故障的。

望各位先辈能提示小弟一 二

在此先谢过!

网友A:
profibus DP总线可以热插拔,只是换的时候注意不要24V短路

网友A:
专业解决profibus DP总线掉站问题,一劳永逸

楼主:
哦,谢谢回复,那我可以不断电,就停机,将模块的电源断开了进行拔插及更换接头。

网友B:
下载一个OB86块,可总线错误不停主CPU

楼主:
恩,程序出现总线错误的时候会有OB86的报警信息的,CPU不会急停,程序会停止.我就是根据这个报警知道总线上有错误才进行排查,可是我不是经理级的权限,没有电脑能进去看是哪个模块出错,只能在外围排查下.逐个怀疑吧.哎,公司的机器我没权限进,有权限进的又不搞,搞的要是真有这方面的大问题以后还是要请人来搞.不爽啊

楼主:
弱弱的问下,想在这方面有点了解的话,我该搞些哪些资料看看?

网友C:
可否考虑加个有源终端电阻呢,我有个项目就是最后一个站掉电后总线就连接不上,如果在最后一个站的后面加个有源终端的话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吧,望各位前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