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中功能块中EN和ENO貌似没什么用啊。

楼主(2010-09-28):
unity中功能块中EN和ENO貌似没什么用啊。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欢迎高手进来讨论。

网友A:
当然有用了。

一个是动作条件,一个是动作之后的输出。

一般ENO没怎么用,EN还是用了的。

网友:
一个是动作条件,一个是动作之后的输出。

--------------------------------------------------------------不对吧?

当EN为1且正在运行的功能块内部没有出现错误,则ENO为1。

楼主:
问题是EN前面你可以加条件,条件满足,EN为1,该功能块可以使用。如果你不加条件,就是说你可以把EN直接连到左母线上,或者EN前面什么都没有的话,EN也会默认为1,该功能块也处于激活状态,我直接把条件加在IN引脚前面不就OK了吗?何必多此一举呢?

网友:
每一个功能块均有EN/ENO输入输出端,只不过用户没有勾选就隐藏了而已,运行时系统自动将EN置位。

比如MOVE指令,默认情况下EN/ENO隐藏,功能块只有IN/OUT两个管脚,请问当条件传送时这个EN不就有用啦。

楼主:
只要IN前面的条件满足,OUT就输出不就完了吗?关EN/ENO什么事啊?

网友:
要看你使用哪个FFB喽,总之这决不是无的放矢,用多啦就理解了。再参考4楼。还有你是用LD编程吧?

楼主:
回楼上,应该大部分人都用LD编程吧,俺肯定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