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400C无参数块问题

楼主(2010-09-28):
老菜鸟老师您好!我按照您给的时间显示项目做了一遍。可是下载后仍然显示无参数块!这到底是咋回事啊?TD400C的存储地址从VB0开始,也没和程序中的V地址冲突。难道还要在PLC上做什么设置吗,CPU224XP CN.求您帮帮忙!

网友A:
存储地址从VB0,那参数块的偏移地址是多少?不会是VW0吧,如果是,那就有冲突啦。

楼主:
请问参数块的偏移量地址在哪设定?谢谢!我是真正的菜鸟!

网友B:
你检查下PLC地址及参数块地址看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参数块的偏移量地址在哪设定?谢谢!我是真正的菜鸟!

你还是将存储地址修改吧,否则修改偏移地址的话,还需要修改屏的系统参数。

网友C(2011-01-16):
好像今天才看到这个贴,ye_w已经回答得很完美。我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