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威纶通的屏和变频器通过MODBUS通讯,是不是用不上宏指令。

楼主(2010-09-28):
本人刚接触触摸屏,对宏指令不太了解,如果我要通过MODBUS和触摸屏通讯是不是用不上宏指令,以及如果要学习宏指令需要具备那些知识,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和变频器用modbus协议,不用写什么宏指令。

在触摸屏上选择modbus 协议就好了,设置好通讯参数,接线正确,就可以读取变频器的参数了。

宏指令不用具备哪些知识,只是辅助工具,了解一下,用的时候再详细看好了。

楼主:
对:rifle 关于

和变频器用modbus协议,不用写什么宏指令。

在触摸屏上选择modbus 协议就好了,设置好通讯参数,接线正确,就可以读取变频器的参数了。

宏指令不用具备哪些知识,只是辅助工具,了解一下,用的时候再详细看好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2011-08-31):
但是控制多台变频器如何解决阿?

网友B: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C:
多台设备使用modbus-rtu通讯,通过分站号来实现。

网友D:
站号怎麽设定啊!是不是选PLC预设站号?(一个屏对多台变频器)

网友C:
站号在设备那边设置啊,不同的设备设置不同的站号,软件组态的时候用站号来区分不同的设备。

网友E:
看你用的什么PLC威纶通的编程手册有它和各个PLC的接线图纸,只要你选用MODBUS协议就好了,不用宏指令

网友F(2021-07-23):
选用MODBUS协议就好了,不用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