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资料及维护和保养

楼主(2010-09-28):
1、 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
原则上不建议用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若用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
2、 怎么解决高次谐波问题?
二极管整流电路会产生……5、7、13次……的高次谐波。将造成电流增大、功率因数下降等,这在小功率情况下不会对电路造成太大影响,一般不用采取特殊措施。当电机功率较大时可装上AC或DC电抗容(3%压降左右)。
3、 对于变频器输入侧变压器有什么要求?
当安装大容量机器时,请事先确认变压器阻抗值,变压器容量是否合适。另外,在下面3个情况下,请在变频器输入侧装上AC电抗器。特别是小容量变频器和大容量变频器安装在同一地方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1)变压器容量超过500KVA时
(2)变压器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小于10m时
(3)输入电流值大于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值时
电网电感越小高次谐波电流就会越大,甚至可能会引起变频器整流桥损坏。
4、怎么解决电压不平衡问题?
有时很小的电压不平衡会引起很严重的电流不平衡,甚至产生缺相。可造成整流桥损坏,电解电容损坏(由于脉动电流增大)。如果某一相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时,必须装上电抗器。在轻载时出现电流不平衡,不会损坏机器。
5、对于输入电压波动有什么要求?
一般输入电压范围相当宽,故基本上能适应国内的任何地区。但在安装时一定要事先确认输入电压。
(1) 容许电压范围
低值:380V-15%=323V(负载过量时,电流增加)
高值:460V+10%=506V
受接触器和风扇的制约(1805kw以上)小于15kw的DC励磁。
(2) 超过限定的容许电压范围时
下限:出现欠压保护(IV),变频器就会停机(约300V)
上限:出现过电压保护(OV),变频器也会停机
输入电压超过506V时,OV也保护不了接触器、风扇等。
整流模块的耐压承受能力为1600V,一般不会因过电压损坏。
(3) 对于输入电压波动,平时AVR(稳压)功能会自动地工作。
6、 如在输出侧有交流接触器,有什么注意事项?
(1) 在运行中请勿断开再吸合,因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故有时变频器可能会跳闸。
(2)发生瞬时停电时,使变频器停机。
因在发生极电短时间的瞬时停电(0.1秒左右)时,接触器会断开而变频器不出现欠压报警。故在复电时,产生冲击电流,变频器可能会过流跳闸。
7、 对于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
(1)温度:
允许周围温度:-10~40℃(如取下通风壳,可到50℃).变频器内部温度比周围温度还高10~20℃。安装在柜子里时,一定要注意柜子的体积、变频器的位置、排气风扇的风量。周围温度越低,变频器寿命就会越长。
(2)湿度:
90%以下(无水珠凝结现象)。如果周围温度突然下降很容易出现水珠凝结现象。线路板接插件部分干燥后,绝缘会下降,可能引起误动作。
(3)导电性灰尘、油雾、腐蚀性气体:
虽然电路基板已防尘防湿处理过,但接插件等接触部分无法处理。
油雾:主要是风扇受影响
腐蚀性气体:主要是铜排、各器件的管脚会腐蚀
8、如果现场的海拔标准高度超过1000m,有什么要求?
现场的海拔标高过1000m时,请把负载率减少(因冷却效果降低)。2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到90%;3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到80%
9、如果在安装场所有振动,如何解决?
基本上变频器不允许振动。即使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时间长了也会出现故障。
*如果没有无振动的安装场所,请采用防振胶垫。
*一般规格表上的“振动”表示“运输过程中的振动”,并不是“使用时的振动”。
10.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及处理方法?
*过电流保护功能
变频器中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变频器的容许值的情形。
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迄今为止已发展得十分完善。
(1)过电流的原因
A.工作中过电流
即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电流。其原因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a) 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b) 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
c) 变频器自身工作的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例如由于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件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的及关断,引起同一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B.升速时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意味着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工作效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
C.降速中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降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因为,降速时间太短时,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是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
(2).处理方法
A.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检查
(1)工作机械有没有卡住
(2)负载侧有没有短路,用兆欧表检查对地有没有短路
(3)变频器功率模块有没有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B.起动时不马上跳闸,而在运行过程中跳闸,主要检查:
(1)升速时间设定的太短,加长加速时间
(2)减速时间设定的太短,加长减速时间
(3)转矩补偿(u/f比)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4)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的太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11.一般变频器有几种干扰?
(1)传导干扰—通过电线、接地线
(2)感应干扰—由电磁感应、静电感应
(3)。辐射干扰—通过电线、变频器
12.对于干扰问题有什么具体对策?
(1)对产生干扰方(变频器)的对策
1) 传导干扰—在输入侧用干扰滤波器,在输入侧使用干扰滤波器(输入专用)、零相电抗器、接地电容、绝缘变压器。
2) 感应干扰—把输入/输出线、动力线、信号线分离。采用屏蔽线,并使用电源线滤波器(共用轭流圈、磁环),正确接地。
3) 辐射干扰—注意控制柜子中的安装和动力线的金属配管。对产生干扰方(变频器)可适当增加屏蔽和接地,降低载波频率也有效果。
(2)对被干扰方的对策
如果受到干扰的电线或对象明确的话,就针对处理。如果不明确,就根据以下顺序处理。
1)尽量远离变频器
2)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屏蔽线只有一端和共用端相接
3)还可以使用磁环和滤波电容
4)在电源线中插入电源线滤波器(扼流器、小型的噪音滤波器)
5) 接地线的分离。
13.怎么延长变频器寿命?(主要是电解电容、风扇)
请尽量把环境温度降低。如果周围温度10℃,寿命就会降低一半。
电解电容:由于电解液的自然蒸发。标准寿命为5年。
风扇:由于润滑油的老化。标准寿命为2-3年。
寿命的判断方法为:电解容器:(1)断电后,LEO等灭得太快(与其他机器比较);(2)频繁出现低电压报警(相对于以前)。风扇:(1)风扇运转时,有摩擦音;(2)电源切断时,很快停下来。
14.长期保管后,有什么注意事项?
电解电容长期不通电,会导致漏电流增大,额定电压下降。通电时内部温度上升,电容裂开。厂方推荐:保存2年以内后通电,要缓慢加压。最好使用调压装置(最差的方法,先通单相220V电1小时后,加三相380V电)。
15.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如何解决?
输出线与电机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电线越长或电机容量越

网友A:
ABB传动产品销售代理商(交流,直流变频器,变频器备件)
ABB传动产品的各类板载程序,软件(快速,准确,价格低)
ABB低压产品代理商(软起,空开,继电器,断路器等)
成套设备供应商(变频柜,软起柜,低压柜,中压柜)
电气自动化项目设计、工程改造,现场安装、调试及维修
风机变频器,水泵变频器,应用指导,培训等
风电变频器备件(部分供应,面议)

全新ACS600,DCS500备件,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任强 (区域销售经理)
北京东恒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手机:13810509837

长期合作或批量采购变频器等设备,可给最优惠的折扣。

有需要解决或咨询的问题,欢迎来电!希望业内人士,多多支持,指点。

宣传不当的地方,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