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中有些参数在面板上看不见?需要改哪个参数啊?

楼主(2010-09-28):
6se70中有些参数在面板上看不见?需要改哪个参数啊?

网友A:
P052=3 可显示所有参数。

楼主:
不是吧,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网友B:
P053=7  可显示所有参数

网友C:
P052=2,P60=7

网友D: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6se70中p703、704在面板上看不到,不知是为什么?上述方法都试过了,没有效果,另外p060为5,不能设置为7,显示参数超范围。

网友E:
p053和p060要配合使用吧

网友F:
这个问题你可以打一下西门子客服电话就可以解决

网友G(2010-12-18):
下个软件比较方便点, 你可以试试

网友H:
你要先看看说明书,上面有专家、普通级别的参数更改条件!!

网友I:
不同软件版本可见参数也是不同的,6SE70都出了20多年,更新好几代了,一定要配合使用手册操作。

网友J:
小麻籽 温广勇
积分:5141
帖子:407
注册:07-05-03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6se70中p703、704在面板上看不到,不知是为什么?上述方法都试过了,没有效果,另外p060为5,不能设置为7,显示参数超范围。

会不会你使用的功能不包含着两个参数,多数有参数连锁屏蔽掉了。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试着初始化后参数从打。注意参数不要丢失。

网友D:
楼上的,你好。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6se70中在面板上看不到,不知是为什么?上述方法都试过了,没有效果,另外p060为5,不能设置为7,显示参数超范围。

会不会你使用的功能不包含着两个参数,多数有参数连锁屏蔽掉了。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试着初始化后参数从打。注意参数不要丢失。

原参数用软件下载后设备正常运转,后无法与软件通讯,p703、704此前是能够使用的,通讯问题后参数也打不开了。

网友B(2011-01-20):
改P53=7  P60=7试下。

网友K(2011-04-27):
6SE70看不到P060参数和部分参数看不到

网友K:
请教怎么调啊各位大师

网友K:
看不到366参数??????

网友E:
你把P060设为1,就都看到了,如果设为0,只能看到p360里定义过的。

网友L(2011-06-23):
您好。我是上海源亦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