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2X变频器上电报OU,可复位,一运行又报OC-U。小弟在这儿向大家求救了!

楼主(2010-09-28):
本人一台松下早期产品:M2X-2.2KW变频器.上电就报OU.可复位.运行又报OC-U.搞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故障点.烦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延长加减速时间
排除负荷的急剧变化

楼主:
我是空载的,没有带电机,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吧.OC-U是哪儿报来的信号.

谢放谢1楼的指点.

楼主:
没有人回复吗,高手都到哪儿 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