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可以用电脑实时监控吗?

楼主(2010-09-28):
各位好,请各位指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接触的一个项目使用西门子触摸屏wincc flexible,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电脑实时的监控,这样我可以截图和采集数据,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哦

网友A:
WinccFlexible是触摸屏软件,如果你使用WinccFlexilbe RT版本,那么PC就是作为触摸屏使用,你想怎么做都没有问题。。

Good Luck

网友B:
wincc flexible 可以在电脑里模拟

网友C:
wincc flexible好象没有在中国出售高级版? 只有高级版并有授权,PC才能作显示屏。

楼主:
对:UEE 关于

wincc flexible 可以在电脑里模拟

内容的回复:
可以模拟吗?我还真不知道呢,请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啊?谢谢

网友D:
wincc flexible 可以在PC上进行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