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常见计量泵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0-09-28):
        1)计量泵吸液不正常

  旋转到冲程长度100%位置。这样可以使整套部件旋转至背板漏液排出孔与泵的最底端对齐。在泵运行过程中调整液力端和隔膜至合适的位置。

  对反应时间来说,脉冲持续时间可能不足够长。相对于标准的脉冲宽度80msec,流量监视器脉冲宽度扩展可以被激活,增加脉冲宽度至300msec。激活智能转换开关,取下固定电路板的护盖,移走跳线X-1。这样就激活了扩展功能,在故障指示之前允许有更多的时间。

  计量泵安装自排气泵头,采用自灌式吸液。保持吸液管线尽可能短。

  2)拆换计量泵隔膜

  在拆去旧的隔膜时,常遇到麻烦。现在就就如何拆下旧的隔膜提供一些额外的建议。

  1.在泵头松动之后,取下泵头之前,调节冲程长度到0%位置。可以保证电磁轴有足够的压力,保持其连接稳固,这样就可以旋下隔膜。

  2.向外拉液力端使螺丝从插孔内脱离。抓住液体端逆时针旋转。稍有些阻力,可以旋下隔膜。

  3.计量的化学药品可能在液力端结晶,致使单向阀阀球和阀座不能正常工作。

  4.在计量泵的吸入端可能有气体泄漏。液力端吸入侧连接件可能缺少O型圈或吸入阀连接松动。

  3)用流量监视计量一种高粘度介质,在引液过程中收到了流量故障指示信号,怎么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松开4个泵头螺丝,移动液力端。旋转冲程长度到0%并抓住液力端,然后从螺丝孔滑出,那么螺丝不与它们接触,但是还把持着背板和隔膜。然后逆时针旋转此a部件,稍有些阻力,隔膜会从电磁轴松动下来。如果隔膜还没有松动,在隔膜和电磁轴的接触表面用些润滑油。放置几分钟后,用一塑胶小锤轻轻敲打隔膜。然后在按照以上描述再次进行。

  4)如何防止计量泵冲程定位马达烧毁?

  1.取下固定泵头的4个螺丝。螺丝位置在计量泵的背面。

  2.看是否安装了排泄管并且排泄阀闭合?在计量泵引液阶段排泄阀需要打开。注意:并不是所有的计量泵都有排泄阀。

  3.在隔膜安装完毕、并且背板漏液排出孔置于垂直位置之后,安装泵头。确保吸液阀与漏液排出孔对齐,液力端的螺丝与相应的4个孔对齐。 www.nt-xld.com www.68seo.net

网友A(2012-02-09):
计量泵受浙江大学委托,杭州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就浙江大学高压化学计量泵、防爆型气动隔膜式气体压缩机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欢迎提供货物、服务的厂商或其合格代理商前来谈判。

一、项目编号:Z13602、Z13603

二、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三、采购项目:高压化学计量泵、防爆型气动隔膜式气体压缩机

四、技术指标:

设备名称 技术指标 数量

高压化学计量泵(Z13602) 1. 计量泵总体要求:

计量泵、电机及电动冲程控制器全部原装,泵型为液压隔膜计量泵,须配可调节式内置安全阀,进出口阀均须双球阀结构,液压油与齿轮箱油须为同一种油,电机须为立式安装。

2. 计量泵技术规格要求:

要求一: 单头泵

流量:2.5 LPH, 额定压力:3000 PSI

计量精度:±1% 以内

过流材质:316SS, 隔膜材质:PTFE

手动冲程调整范围:0 ? 100%, 需配电动冲程控制器。

进出口尺寸:1/2” NPT螺纹连接

电机功率:0.5 HP

数量:4 台

高压泵加药装置排污泵管道泵

资料来源:http://www.shb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