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编辑的程序如何用USB转RS232数据线下载

楼主(2010-09-28):
台达WPL编程软件编程时,点“设置”—“通信设置”—“通信端口”,只有COM1,COM2二个端口可选择,不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这两个端口都不是USB接口,且笔记本电脑一般又没有RS232接口,如何用USB转RS232数据线下载上传程序,肯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那就设置成COM1试试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有usb转rs232的线,试试

楼主:
手上有USB-RS232数据线,且有丰捷文本,此文本也是RS232接口,它有6个COM通信口可选,一般电脑COM5,COM6就是USB接口了,此文本程序可下载,而WPL程序却不能下载,还盼高人指点。

网友C:
将台达的编程线插在U口上,电脑认到是COM几,一般软件里面就已经默选了它了。

楼主:
将台达的编程线插在U口上,电脑认到是COM几,一般软件里面就已经默选了它了。
如4楼所言,我先将编程线插到COM5上,再开启WPL软件—通信设置,果然有COM5可供选择,成功的下载了一次程序,可想再清除程序,重新下载其它程序时,电脑死机了,再开启电脑,通信设置里就找不到COM5了,再下文本程序也下不了了。看来是USB线坏了,文本程序我可是下过多次的,怎么WPL程序下一次就不行了,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D:
选以太网用电话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