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单片机插补的C程序

楼主(2010-09-28):
哪里有单片机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C程序,谢谢!

网友A:
去自助资料库去看下。

楼主:
谢谢,我去找一下,电路板已经做好,正在准备编程序。

网友B:
几个轴的插补?我基于51单片机的2个轴插补控制程序,适于车床控制系统

网友C:
请问自助资料库在哪里可以找到,能提供个连接吗?谢谢

楼主(2010-10-28):
PistoN你好,正是需要51单片机的2轴插补程序,能提供一份吗?我的邮箱:cpu8051@126.com。谢谢!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用51的单片机做插补有点难度,即使做出来效果也不会很好,建议使用处理速度快的微处理器比如DSP,ARM或者使用专用的运动控制芯片。

楼主:
谢谢,正在开发ARM的运动控制板,单片机的是实验板,51单片机插补是很好的参照程序。

楼主(2010-12-20):
现在已经不需要单片机插补程序了,近来开发的基于运动控制芯片MCX312的两轴运动控制板,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连续插补、单步插补、外部插补、命令插补等插补命令都很实用。

网友D(2011-04-14):
用专用的运动控制芯片灵活性低。 上层用ARM或powerpc,MIPS做,下层脉冲用FPGA处理

网友E:
MCU不能胜任插补功能,可用运动控制芯片+MCU方式。MCU接受外部控制命令,通过改写运动控制芯片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所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