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2X 3.7KW,和EV1000故障!

楼主(2010-09-28):
松下M2X  3.7KW变频器的故障是,可以运行,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跳L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哪里坏了?

艾默生EV1000  1.5KW变频器的故障是,同样可以运行,也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跳009缺相故障,这两个时间都不固定,请各位高手指教!

两变频运行都很正常,有带空载电机运转!

网友A:
艾默生EV1000:输出侧缺相,U,V,W缺相输出(或负载三相严重不对称),检查输出配线。

楼主:
输出没问题,配线也没问题!

楼主:
EV1000的霍尔电流检测是哪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