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无功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请教一个问题,电动机的无功功率消耗是一定的吗?例如,一台1800kW/10kV的电动机,额定电流117.5A,额定转速1485r/min,效率95.4%,功率因数0.87,额定情况下的无功功率计算得出为1003.4kvar。那么,是不是这1003.4kvar在电动机运行的过程当中是不变化的,或者说变化很小。比如运行在10kV,90A的情况下,没有有功表,没有无功表,也没有功率因数表,无功功率还是1003kvar,而有功则是1193kW。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应该是变化的

(1)即便是额定工况,也不一顶和你的计算值一样,与电网还有关系

(2)不是额定工况,也会不一样

(3)有无功功率表,可以看实际运行时的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表类似接法

网友B:
无功功率Q=1.732*U*I*sinф

在运行过程中,电机电流和功率因数是随负载变化的,所以无功功率也会变化。

网友C:
无功功率只与电感有关,所以变化很小。

网友D:
楼上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网友E:
根据那个线性公式,就可以知道随着负载的变化,无功和有功都在变化,因为功率因数不变。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电动机的无功功率消耗是一定的吗?

异步电动机的无功功率消耗包括2个部份:

1.建立旋转磁场所须的励磁无功功率(或空载无功功率),他大约占电动机额定无功功率的60--70%,他的大小取决于电动机的容量.

2.另一部分则是电动机带负载时绕组漏抗消耗的无功功率,约占电动机额定无功功率的30--40%,他的实际消耗量的大小与电动机的负载系数成正比.

楼主:
楼上说的是否有资料参考?谢谢!

网友F:
异步电动机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可按下式计算:

Q=Q0+( Qn -Q0)(P/Pn)2=Q0+(Qn-Q0) β2

式中:Q――电动机所消耗的无功功率,kwar;Q0――电动机空载无功功率,kwar;Qn――电动机额定无功功率,kwar;Pn――电动机额定有功功率,kw;P――电动机实际负载功率,kw;β――电动机的负载率。

网友C:
所有有电感分量交流用电设备(如电动机、变压器),工作过程中有功功率随负载变化;无功功率只与电感有关,基本不变;因有功功率在变,所有功率因数也在变。有些用电设备标出额定功率因数,据此可计算出该设备的无功,是就地补偿的设计依据,选比计算无功值小的电容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是否有资料参考?谢谢!

例如:以Y112M-2--4KW电机为例:

空载--1.895kvar;  负载20%--1.888;  40%--2.022;  60%--2.229;  70%--2.343;  80%--2.450;  90%--2.555;  100%--2.651.

网友F:
例如:Y160M1-2--11KW

空载--4.160kvar; 负载20%--4.104; 40%--4.540; 60%--5.249;  80%--6.031;  100%--6.809.

楼主(2010-11-09):
对:GK368 关于异步电动机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可按下式计算:

Q=Q0+( Qn -Q0)(P/Pn)2=Q0+(Qn-Q0) β2

式中:Q――电动机所消耗的无功功率,kwar;Q0――电动机空载无功功率,kwar;Qn――电动机额定无功功率,kwar;Pn――电动机额定有功功率,kw;P――电动机实际负载功率,kw;β――电动机的负载率。
内容的回复:

其实,如果没有仪表,电动机运行的时候,只知道电流,这样,无功和有功自然无法计算了。您给出的这个公式也不适合计算。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电动机的无功功率消耗是一定的吗?例如,一台1800kW/10kV的电动机,额定电流117.5A,额定转速1485r/min,效率95.4%,功率因数0.87,额定情况下的无功功率计算得出为1003.4kvar。那么,是不是这1003.4kvar在电动机运行的过程当中是不变化的,或者说变化很小。比如运行在10kV,90A的情况下,没有有功表,没有无功表,也没有功率因数表,无功功率还是1003kvar,而有功则是1193kW。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其实,如果没有仪表,电动机运行的时候,只知道电流,这样,无功和有功自然无法计算了。您给出的这个公式也不适合计算。"

有以上楼主提供的数据应可以计算出来:

1.额定情况下的无功功率消耗为1003.3kvar.

2.电动机电流为90安时,无功功率消耗约为807kvar.

3.电动机的空载无功功率消耗约为530kvar.

(注意:计算值和实际测量值可能有偏差)

楼主:
有机会核对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G(2012-12-29):
1.建立旋转磁场所须的励磁无功功率(或空载无功功率),他大约占电动机额定无功功率的60--70%,他的大小取决于电动机的容量.

错!!!空载 负载 励磁无功不一样的!!!

网友H:
异步电机空载时和满载时的励磁电流是一样的吧?那这两个时候消耗的无功是不是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建立旋转磁场所须的励磁无功功率(或空载无功功率),他大约占电动机额定无功功率的60--70%,他的大小取决于电动机的容量. 错!!!空载 负载 励磁无功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J:
 一般来说 应该不变